请问如何用opto 485/422模块实现

楼主(2007-03-23):
请问请问
如何用485通讯,有多个 设备要用485和
 opto 通讯。
请问如何能用opto 485/422模块 编程实现。
现有资料只有opto 485/422模块接线和设置,没有说如何在control编程实现。

哪有相关资料可查

还有Profibus相关资料,和在control编程实现

网友A:
你用什么协议呢?

网友B:
你是说和opto 连接设备的协议么.?

这个应该是第二步的吧.

我现在是opto 485/422模块不知道编程.
我现在要用两个opto 485/422模块分别和2 个设备通讯,一个半双工,一个全双工.

我怎么编程了.

我原来用 控制器232 接口   接 "232 转485转换器"  ,接485 设备

如下
{BPQ_full_string=chr(2)+BPQ_command_string+chr(check_sum);
ClearCommunicationReceiveBuffer(Passed_handle);
send_return_status = TransmitString(BPQ_full_string,Passed_handle);
DelayMsec(20);
if(send_return_status == 0) Then
   receive_return_status = ReceiveNChars(Return_string, 11, Passed_handle);}

如果现在用opto 485/422模块 怎么做了?
比如:如何设定用opto 485/422模块中的哪个?

网友A:
建议你给当地的办事处联系``要是在西南这边我肯定帮你搞定

网友A:
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你使用OPTO22的通讯模块要和其他的设备通讯,现在不知道怎么写程序吗?

网友A:
这个就要根据你的两个设备是什么来确定怎么写程序了,不同的设备所支持的协议也不一样.比如:MODBUS。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但我可能没表达对我的意思。
我是刚用 opto 编程的。
手上只有一个用控制本身232串口转 485,程序作为例子。但我还没完全弄懂。

我的问题是如何用485模块进行通讯。

就是模块本身怎么用 。如何设置我用的模块。

还没到你说的这一步。
“这个就要根据你的两个设备是什么来确定怎么写程序了,不同的设备所支持的协议也不一样.比如:MODBUS。“

网友B:
下面是我写的一段test程序。
目的是要用一个485 模块 发送数据到另一个 485 模块 ,两个模块插在同一个控制器上。

SetCommunicationHandleValue("tcp:192.168.40.149:22512",  test6a);

SetCommunicationHandleValue("tcp:192.168.40.149:22514",  test7a);

s1=chr(21)+chr(42)+chr(62);
ClearCommunicationReceiveBuffer(test6a);
n3= TransmitString(s1,test6a);
DelayMsec(20);

 n4 = ReceiveNChars(s2, 11, test7a);

-------------------------------------
运行时  n3 返回 -52, n4 返回 -52

网友B:
485 通讯没问题
如何用opto如何实现 crc 16 校验
下面是一段其他语言的 crc16 程序,谁能帮翻译成opto 程序

unsigned short CRC161(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short i,crc=0xffff;

while(len--!=0)

{

crc ^= *ptr++;

for(i=0; i<8;i++)

{

if(crc&1)

  {

crc >>= 1;

crc ^= 0xa001;

}

else

crc >>= 1;

}

}

return(crc);

}

网友A:
OPTO22有专门的指令来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