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系列变频器故障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23):
直流母线上的两个500A的保险烧了,还可能有什么器件坏掉呢?
急需知道,怎么修理。谢谢!!!

网友A:
IGBT八成也烧了,如果需要可以与我联系 QQ361791983

网友B:
这么大功率的机可不要随便搞啊!模块肯定坏了!驱动也会损坏.还是找个专业的维修公司.

网友C:
保险坏,100%的IGBT坏

网友D:
问题不小!

网友E:
IGBT很可能坏了 可以联系我们 0731-5380666 专业维修变频器

网友F:
估计模块坏,全坏的话损失惨重,把IGBT拆下来,量一下1,2,3之间管压降,量一下门极电容量,测一下驱动

网友G:
IGBT坏,驱动坏,大电容有可能坏,开关电源也有可能坏,我司在修的一台G7,90KW的两个450A的保险烧了,就有以上那么多东西坏,在杭州的可以找我们,0571-88820936,13958171658裘工

网友H:
保险坏,不见得别的就坏,这要经过检查才行,我公司网站有介绍简单的检测方法,你有空可以自己先看看。www.51661808.技怵支持电话;010-51661808。

网友I:
   保险坏是模块先坏才殃及保险的,条件是电容是完好的提前下...

网友J:
先测测输出模块,

楼主:
谢谢楼上这么多朋友的指点,谢谢了。
我量了IGBT,逆变部分已经坏掉了,下一步怎么测试输出模块啊?

网友G:
IGBT坏掉了,驱动板上也坏了,修啊,IGBT坏了几组?这个模块好贵的呵,你自己搞要小心

网友K:
逆变部分就是输出模块,这种模块价格不便宜,建议你还是简单检查一下后送到专业维修处!另我有一台使用大概三四个月的G7-11KW,成色很新,有意者可联系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L:
看来保险也不保险呀.

网友B:
保险只是用来防止故障扩大,它坏了模块基本就坏了.

网友C:
安川的保险作用:一旦硬件损坏保险损坏断开主回路,为了防止二次硬件损坏而设计的,一旦出现问题必须检查清楚,否则下次通电会扩大损坏范围,每个公司的实际意图是不一样的

网友H:
我公司网站有介绍简单的检测方法,你有空可以自己先看看。www.51661808.cn 技怵支持电话;010-51661808。

网友F:
自己量一下模块续流二极管的管压降,一般在0.4伏左右,再量一下门极电容,FF300的模块电容一般在40NF左右,小摸块门极电容相对小一些,熔断器是保护整流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