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FUNAC-0I-MATE-TC数控车床请教

楼主(2007-03-23):
我厂一台数控车床,系统为FUNAC-0I-MATE-TC,在加工过程中出现程序运行正常,即加工正常进行,而CRT/MDI上显示数值不变化,MDI键盘上所有按键失效,断电后再次上电又正常的现象,请教:如何检查及处理?
谢谢了!

网友A:
MDI死了?会不会是接插件有松动。如果有2台一样的床子,是否允许把彼此的MDI调个各试试。
另,建议找机床供应商,或咨询FANUC。

楼主:
更正:应该说MDI键盘上按键仍起作用,而是显示器的画面不动了,死了!给人的感觉是MDI键盘上所有按键失效!
今天又观察到:系统启动时,有时屏幕无反映,主板上四个绿灯,一个红灯(SFULL)总亮;有时启动时显示"CRC ERROR".
设备已过保修期,FUNAC的维修费用很高!我想自己修修看!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既然情况是这样,建议你找有FANUC维修经验的网友帮忙,本论坛就有不少,不过未必是免费的。
另外,先查查机床或者系统使用说明书,搞清楚“主板上四个绿灯,一个红灯(SFULL)总亮”所代表的意思,以及“启动时显示"CRC ERROR"”指的是什么信息的CRC(循环校验)出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