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电压的测量

楼主(2007-03-23):
 请教各位大虾:半波电压应用那种万用表测量才准确。

楼主:
请教李师,数字表测不出来吗?另外用直流档和用交流档量测有何区别?谢谢.

网友A:
我的记忆中指针表测得的是有效值,数字表册得的是平均值,没查手册,不一定对.

网友B:
数字表测的也是有效值,不过他可以测出最大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