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F仿真探讨!

楼主(2007-03-23):
我是一个ABB新手,在CBF仿真上处处碰壁,我的AC800F软件开始是装在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操作系统下的,按照要求我把比如把IP设为自动获取,IE属性中把代理服务那项去除等
CBF 配置中
IP:127.0.0.1
子网:255.255.252.0
在IE下地址栏中输入Http://localhost:8888
  在station id中输入你需要仿真的控制器的id号
  start controller 到此的工作都正常进行,但是当通过鼠标电击GUI时,在打开的窗口中仿真控制器哪个画面显示不出来,在左上角显示红色X,就是显示不出哪个图片!
    刚开始我怀疑是系统的问题,换了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系统还是一样的问题,请各位讨论一下!
    我这有AC800F 的中文培训资料,大家要的话可以分享!

网友A(2007-07-10):
我试了一下,也不行,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2008-05-28):
我的也是XP,情况也和你的一样,不过这个不影响仿真,我的已经试。挺好,另外,把IP设为本地的也可以,不用是127.0.0.1

网友C:
你没安装JAVA虚拟机。去网上找个吧,一堆一堆得

网友D(2017-08-24):
求分享,77987354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