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如何用示波器观察pc929和pc923光藕的引脚?

楼主(2007-03-23):
请教李工或各位高手,小弟是一名新手,请问如何用示波器观察pc929和pc923光藕的引脚,并怎样判断它的好坏?还有如果一旦拆下逆变模块的话,变频器就显示报警代码,如何给它启动信号呢?纳闷啊!望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一个一个取 ,如不报.即是坏的929

网友B:
全换也可以

网友C(2009-07-13):
可观察pc929
输出波形,或找一块好的对比用万用表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