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富士变频器驱动板的维修

楼主(2007-03-23):
我现有一台5.5KW/400V的富士变频,现检查出富士变频器的驱动板的驱动部分和开关电源损坏,经过修复,单板测试,现已有显示,只是上桥壁和下桥壁六路中的上桥壁有一路电压和其它桥壁的电压相差2V,而这路的元件已经基本都换过新的,可是现在上电测试还是不正常,请教哪位老师能教我一下解决的方案,谢谢!!!

网友A:
上桥壁和下桥壁六路中的上桥壁有一路电压和其它桥壁的电压相差2V,不要紧的,你起动一下

网友B:
G9S5.5KW/400V的富士这种变频器不带模块测上桥壁和下桥壁是有点电压误差的,主要误差就误差下桥,下桥有组电压与别的共用的,只要它们的运转电压能够反偏过来就可能上模块试.

网友C:
没事的 上电好了

网友D:
我有大量富士G11各种规格控制板和电源驱动板,价格优惠13646832847张慧

网友E:
下桥好像是两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