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系列变频器典型故障案例
爱人啊,你在哪

楼主(2007-03-23):
最近发现英威腾的CH系列变频器出现一特别典型故障:变频器上电显示正常,但一运行变频器即出现,显示屏闪一下然后显示CHV(或CHE、CHF)又回到待机状态,无法正常运行。这时只拨下变频器冷却风扇的插头,试运行一切正常。
这是因为英威腾CH系列变频器的小功率机型使用24V直流供电的冷却风扇,而风扇电源又是直接由驱动板的开关电源的24V供电,且风扇是在变频器运行时才工作。一但风扇出现故障(故障时的风扇所用电流一般比正常时大很多),此时运行变频器,主控板发出控制信号打开风扇,24V电源因风扇故障电流过大,开关电源过流保护动作,开关电源复位后又回到待机状态。
这个故障解决起来很简单,只要更换风扇即能恢复正常。但最开始碰到这个现象也着实让我花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了原因。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但愿能让遇到类似故障的朋友少走弯路。

网友A:
好经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B:
工控人都向楼主学习,天下就大同了

网友C:
好贴,英威腾有你这样的用户真高兴,作为一个国产变频器厂家,需要客户帮助发现机器质量问题,只有发现问题了,他们才能更好的去改进,才能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生存壮大下去,员工才有饭吃!

网友D:
好,我就爱看英威腾的帖子

网友E(2007-04-27):
英威腾公司近几年,特别是2004年以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已经挤身国内品牌前列,这已经成为行业内不争的事实。产品系列覆盖范围广,含盖高、中、低等应用需求,并依托优秀的研发团队、销售网络、服务队伍,为广大用户提供物超所值的产品与服务。实在,就是万物的本原,英威腾人,努力拼搏,就在兑现这种承诺,也可以讲是一种精神。目前,英威腾成功推出双变频拉丝机专用变频器,打入只有国外品牌占据拉丝机行业,一石激起千层浪,优秀的性能,便捷的功能,为双变频拉丝机客户提供了优秀的解决方案,震撼性地逾越了国外品牌只能实现最快2000M/MIN以下的拉丝速度,INVT拉丝专用型变频器可实现0.08mm、2700M/MIN的伸线速度,并保证张力杆的稳定运行,大大提高了最终用户设备的生产效益,因方案的前瞻性,从根本上降低了设备制造厂家的电气控制成本,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只要我们去做,就一定会有成绩,逾越进口品牌,我们是完全有可能的!

网友:
CHF100-045/55KW 断电后面板上显示P.OFF 是怎么回事?

网友:
CHF100-045/55KW 断电后面板上显示P.OFF 是怎么回事?原来断电显示Uu 后来把加减速时间改为30后就出现断电显示P.OFF
13837478479 侯

网友F:
如果你是没有把变频器停机就断电,是要跳Uu,如果是停机断电就跳P.OFF

网友G:
我的一台1.5KW220V的机器上电显示运行频率,但是按面板所有键都没反应,也进不了编程模式,端子操作也没反应,请教各位TX,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有没有试过用外引键盘能不能操作?

网友:
键盘接触好了没,要不就是变频器坏了,电流采样部分有问题

网友H:
TO 5812114:
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断电会跳Uu,如果是停机断电就会跳P.OFF,P.OFF的意思就是断电的意思,并不是变频器故障,因此你大可放心.

网友I(2007-05-27):
最近坏了18.5KW的两台,都是与楼上说的一样的毛病,三个风扇坏了两个,还有几台也是风扇不转了,里面断路了。

网友J(2007-07-13):
不错,值得研究啊

网友G:
下面引用由862在 2007-5-24 15:37:00 发表的内容:
  键盘接触好了没,要不就是变频器坏了,电流采样部分有问题
--------------------------------------------------------------------------------------------

修好了,正如你所说,呵呵.

YWT正有个性,电流检测坏了不报故障码,却来个"假死"

网友K:
 TO  达达哥
CHF100-045/55KW PID功能如何使用? 用远传压力表 工艺压力20公斤/cm2  压力表 0-4.0mpa
1. 远传表和变频器 怎么接线?
2.设置那些参数 ?多谢

网友K:
你好  我这边空压机节能改造 电机是55KW 远传表压力量程0-4.0MPA 系统压力范围 1.0--2.0MPA
变频器是CHF100-45G/55P
电机工况
星三角启动方式
加载电流80A 卸载电流40A
问题1 变频器设置选择用45G 还   是55P
问题2 变频器的PID的P 、I、D是不是还要重新设置?
问题3 远传表和变频器如何连接 说明书上没有
多谢

网友H:
TO 5812114:

  鉴于你提供的资料,我觉得你最好选用CHF 55G的变频器;另外远传压力表有电阻型压力表,其输出值为一电阻值;也有带电流变送器的输出信号为4-20mA(0-10mA)电流信号。建议购买带电流变送器的远传压力表,只需将输出信号接到我们变频器的AI2跟GND端子即可。

至于要设置的参数有如下一些:
P3.01=6          //频率设定由PID控制设定
P9.00=0          //给定值由键盘预置
P9.01=30         //该值根据现场情况设定
P9.02=1;        //PID反馈通道选择为AI2通道
PID功能组需要设置的参数大致就这些了,如果压力值允许在一个范围内波动的话,需要在设置下P9.08;其他需要修改的参数根据现场工况再作改动便是,如有什么疑问欢迎来电咨询
0532--83636851

网友L(2007-08-12):
苏州欧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本公司坐落在风景迤俪的水乡—苏州。伟创变频器江苏地区总代理,英威腾,OMRON 工控苏州地区一级代理,Mitsubishi、、Siemens PLC、低压电器指定经销商,经销TURCK,Kenyence等传感器以及国产低压电器。
公司为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做工业节能改造服务,行业包括汽车自动化,钢铁,人造板,注塑机行业,努力打造“工业变频专家”的称号。
联系地址:苏州市西中市104号401-406室
电话:13656212967
联系人:胥经理

网友M(2007-12-26):
又学到了,以后多交流

网友B:
下面引用由5812114在 2007-8-3 17:07:00 发表的内容:
  你好  我这边空压机节能改造 电机是55KW 远传表压力量程0-4.0MPA 系统压力范围&n…
--------------------------------------------------------------------------------------------
最好且经济的选择是CHE100-055G-4型号的变频器,CHF用于空压机上并不合适,如果想自带工变频转换,故障后仍能快速切到市电的话最好选择CHV110-055G-4型号的变频器。另外,45G和55P是同一型号机器,只是保护值55P要大一个功率段,重载情况下不建议选择P型机。
    远传压力表有电阻型压力表,其输出值为一电阻值,另外远传压力表的供电电压有24V、10V、8V等几种,如果电源从控制板取(只能取24或10V两种)最好购买10V或者24V供电电压的,如果是8V可串接一电阻至电源端与压力表内阻分压以得到额定电压。接线方式,10/24V电源泉一根,AI1接变量,GND公共接地线;也有带电流变送器的输出信号为4-20mA(0-10mA)电流信号。建议购买带电流变送器的远传压力表,只需将输出信号接到我们变频器的AI2跟GND端子即可。
   参数设置:
   P9.00   0
   P9.01   37(对应于1.5MPA气压恒定值)
   P、I、D组需要根据现场情况设定,一般稍微调试比例增益P9.04积分时间P9.05采样周期P9.07即可

网友N:
小儿科也在网上说。可悲

网友B:
下面引用由为了明天的哈佛在 2008-1-4 20:56:00 发表的内容:
  小儿科也在网上说。可悲
--------------------------------------------------------------------------------------------
莫非您认为只有硕士研究生以上资历的人才有资格上这儿来探讨不成?

网友O:
也可怜这些搞工控的人啦!

网友P:
我修过一台松下的伺候服驱动器也是类似这样的问题:风扇估计是线圈匝间短路,将直流电源拉垮了。我觉得修东西之前要将能断的负载都断开,这样修起来方便点。

网友Q:
英威腾的质量还不错!我们单位大大小小用了几十台了.都没出过什么问题!就是制作工艺和外国牌子有点差距!

网友R(2008-05-16):
小小问题,不光是英威腾的,有好多变频器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S(2008-07-31):
这家公司很不重视人才,有能力的人一再打压。

没有一点看重人才的观念!

期待反驳:liweiming-0505@163.com

网友T:
这家公司的售后服务做得很不好

网友U:
楼上能否将不好的具体感受说的清楚些?

英威腾还不是一家食古不化的企业,一直在寻求做的更好,如果您能将不满的地方讲明白,至少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哪里做得不对,也好有改进的方向是不是?如果您本着治病救人的心肠,能提出一些更好的建议,那就更好不过!也许有些问题限于公司目前的资源不能立即改进,但也能使我们有所鞭策吧!在下先谢过!

网友V(2008-09-24):
我的一台英威腾 GL-7.5KW的变频器运行一年多,空载运行正常,稍微一带负载就报故障,停止运行,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谢谢啊

网友W(2010-08-13):
CHF100-45G55P-4  驱动板OK  主板报P.OFF  10V  24V 都有  故障原因在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