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流量的脉冲累计??

楼主(2007-03-23):
请问一下,在流量测量中,我们利用脉冲信号来进行流量累计时,如何进行脉冲宽度的设置,另外,脉冲信号是什么信号??怎么通过PLC的DI模块采集上来??

网友A:
脉宽50%占空比就好,如果是电平脉冲,有差动,单向之分,如果是晶体管ON/OFF方式,就没关系。用PLC作脉冲计数,关键要看PLC的DI输入接收的什么类型脉冲,以及频率响应速度。如果不匹配,要加信号转换。

网友B:
用PLC直接采集脉冲信号可以,但要考虑PLC的计数速度是否满足。例如涡轮的脉冲信号属于高频信号,要求计数速度要高,才可以保证有效采集切且测量的准确

网友C:
用个数显表很方便

网友D(2007-04-29):
青风过尔,说的好

网友E:
PLC上一般都有脉冲信号输入点模块, 用一般普通的DI点可能不行,要用高速脉冲DI点才可。

网友F(2008-01-21):
各位大虾,可以教一下我们吗,脉冲信号怎么采集呀。还有用S7-300的指令系统能产生2100HZ的脉冲吗/具体怎么做呀
谢谢各位了,我的邮箱是xuxiantao123@yahoo.com.cn.很感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