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器为何不投入

楼主(2007-03-24):
各位好.本人在工厂安装了一个自动电容补偿柜.自动补偿器是深圳产的(220v).电容柜装在工厂的线尾.电流采样在电房.采样和自动补偿器的电源都取自同一相.采样线径为2.5平方.长度大约100m.但打上开关后.自动补偿器总是显示超前.不投入何解?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兄弟检查下相位角是多少?照你的接线方式应该是0度,如果不能正常运行就改到180度。

网友B:
我记得电容补偿柜的控制器应该取A、C相电压、B相电流吧

网友C:
应该是功率因数表接线有问题

网友D:
主要是安装的问题,采样线路太长,就是再加大线径也不会好的。别的不说,光采样信号受到的干扰就很大。
另外不排除错相的问题,一般取A相电流。
有些控制器还对电压的相位有要求。
最好早控制器的接线图,一般都贴在控制器上。

楼主:
罗寿山兄弟所讲的相位角是什么东东?何为0度,何为180度?另外.HBZYCS所讲电容补偿拒的控制器应该取A,C相电压.B相电流.这个补偿器的电源电压是380V.但小弟的补偿器的电源电压是220V.

网友E:
主要还是接线问题,如果线路太长的话有可能有干扰!

网友F:
采样应该是A,补偿器电源是B,C

网友G:
电容柜装在工厂的线尾.电流采样在电房???为啥???

楼主:
回复(电容柜装在工厂的线尾.电流采样在电房???为啥???).因为电容对无功补偿的特点是补前不补后.所以装在线尾效率高一点.

网友H:
电源的采样在A、B、C的任一一相都没问题,现在的功率因数补偿器做的都比较好,相位角都可以设定的。关键是电流取样点一定要放在低压馈电柜的总出线端。

网友I:
线路太长了 电流信号可能衰减。

网友A:
接线方式是否为A相电源,并取样?如果是这种接线方式的话,相位角应该是0度.取样信号接反的话,是180度.
相位角是反映相电压与线电流的关系,我知道的也不是很详细.

网友J:
“打上开关后.自动补偿器总是显示超前”?
正常情况下功率因数因为滞后,建议将电流信号的进出线方向导一下。

楼主:
小弟的接线方式是取任意一相电源并且在该相电源取样,但不一定是A相.可否?并且电流信号的进出线方向己调过,但还是超前.是否因取样线路太长所致?

网友H:
任意一相都可以.2.5平方100米应该是没问题的.你的电容补偿屏电源和系统如何连接的?能发个示意图吗?我上次碰到一客户,出项这种现象,就是因为电流互感器的位置放的不对,不能自动投入补偿.

网友K:
把电流取样两根线对换一下

网友L:
建议1、仔细检查接线方式是否符合接线图
2、检查电流取样的接线是否接反
3、线路虽长,小有衰减,但是不是重要因素。
4、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线是否正确

网友M:
电流采样用的是什么电线?一定要用2芯电缆。
如果用两根单芯线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

网友N(2008-07-11):
电源取样错误,应取A相电流,B、C两相电源

网友O:
我想知道电容补偿器与功率因数表的串联方法,请高手指示.  谢谢

网友P:
一般取样电流与取样电压不能同相,比如取样电流取A相,取样电压就取B,C相。取样电流互感器应放在低压配电柜总开关进线或出线端,再不然可以把取样电流互感器的两根线对换一下。

网友Q(2009-01-15):
我的无功补偿器都在用,无功表都在反转为什么还会被开罚单?哪位高手能不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R(2009-06-16):
各位好.本人工厂新安装了一条双波纹管生产线,电容补偿柜在一条线生产时能自动容补.再启动第二条生产线螺杆机时,自动补偿器显示1,自动解除补尝电容,造成负荷过大,只能用手动启动电容器进行补尝,如解除一条生产线,自动补尝器又恢复正常,是何圆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S:
接线有问题可到我的电工群实时讨论:89382577

网友T:
电源是220V 的,补偿控制器一火一零,电流要要取同相电流,如果功率因数超前,就把电流互感器的两根线对调一下,就可以。

网友U(2009-11-19):
引用 网友R:
关于各位好.本人工厂新安装了一条双波纹管生产线,电容补偿柜在一条线生产时能自动容补.再启动第二条生产线螺杆机时,自动补偿器显示1,自动解除补尝电容,造成负荷过大,只能用手动启动电容器进行补尝,如解除一条生产线,自动补尝器又恢复正常,是何圆因?请高手赐教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估计是第二条生产线启动后,引起功率因数角的偏移,请高手赐教

网友V:
、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取样线是否正确

网友W:
一套压延机组设备,有高搅两台交流双速电机67KW,密炼机交流电机220KW,开炼机一台交流电机90KW,另外一台交流电机75KW电机,压延机组直流电机4台计:260KW,辅助机械交流 50KW,请问下这样的设备负载,功率因素有多少呢,大概需要多大的电容补偿柜呢,谢谢指点下,在线等谢谢啊

还有这个计算有什么好的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