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anasonic)PLC
求助:我想用两台FPG-C32T2来做两套圆弧插补

楼主(2007-03-24):
我想用两台FPG-C32T2来做两套圆弧插补!两台PLC之间要同步通信
也就是我那两套圆弧插补是同时工作的
请教:通信要怎么实现?
圆弧插补我没做过,有做过的请指导下!!
还有:谁有松下FP∑圆弧插补功能用户手册(中文)???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我的QQ:214582191
wudp2003@yahoo.com.cn

网友A:
我使用过一台做直线插补,很好用的。通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我感觉你的两台机器同步性可能要打折扣的!94092405,欢迎讨论!

网友B:
两台之间用PLC LINK可以方便实现,简单设置参数即可,不需撰写通讯程序.

网友C:
你对同步性要求是否很高,如果要求不是太高,允许有两个程序扫描周期的偏差就可以用楼上说的PLC LINK功能。

网友D:
你可以联系我啊,松下新推出一款FPX四组高速输出,支持两组圆弧插补,就不用通信那么麻烦,成本降低很多哦!QQ:188745110

楼主(2007-04-27):
楼上
你确定FP-X能做两组圆弧插补吗??
我查了好像不行吧

网友E:
FP-X内置了4轴高速脉冲输出功能,2轴直线插补时,2组可同时进行.

楼主:
是直线插补
我要做圆弧插补

网友F:
怎么不找我!嘿 QQ:525344588

网友G(2007-07-06):
找你楼上的你不是没反映吗?

网友H:
FPG-C32T2H的可以做一套圆弧插补,你何不再加一个位置控制模块呢,反正价格是差不多。

网友H:
还有:谁有松下FP∑圆弧插补功能用户手册(中文)???
我有这个资料,不过要用点有价值的资料来交换的啊。

楼主:
楼上你要吗??
我免费给你!!

网友I(2007-08-21):
不如用485通讯插件连接起来!有个客户就是这么做的,也是两组圆弧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