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接地问题

楼主(2007-03-24):
请问高人
在发电厂系统中10KV接地应该怎样找出故障,接地有几种

网友A:
分段查找

网友B:
有金属性接地和非金属性接地

楼主:
是不是到开关室用眼查看

网友C:
用摇表摇就知道了嘛!

网友D(2011-05-26):
10KV 母线单相接地
一, 现象
1控制室“10KV母线单相接地”光字牌亮,预告信号铃响;
2,10KV母线相电压升高至线电压;
3, 检查10KV母线零序电压为100V(金属性接地);
二处理:
1, 在发生10KV母线接地时,发电机可以继续运行,电气运行人员应密切监视各表计的变化;
2,检查10KV母线,高压电动机,10KV开关,发电机出口开关接线等是否有小动物;
3检查10KV母线PT高压侧保险是否熔断;
4, 检查所有高压设备,瓷瓶,刀闸等待是否有放电现象;
5, 以上检查均正常时,可以按以下方法继续查找:可以用转电源的方法找出接地点,a)先切开不重要的电源,检查接地信号是否消失,如果信号不消失也要立即合上开关;b)在断开重要电源时要先与用户联系,在断开开关后接地信号仍然没有消失也要立即合上开关;c)如果有备用电源就要投入备用电源,可以减少停电的时间。就这样查找直到找出接地点。

6,如果要拉开电压互感器时要退出与电压相关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