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耦变压器如何选择接触器(电机功率185KW)

楼主(2007-03-24):
对于自耦变压器如何选择接触器(电机功率185KW)请问有什么计算工式没呀?

楼主:
对于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如何选择各接触器(电机功率185KW)请问有什么计算工式没呀?

网友A:
公式没有 还得凭经验

网友B:
你最好用800A为何我厂直接启动180电机用800A经常坏你看是否合适

网友C(2007-04-30):
I(接触器额定电流)>功率*2/3

网友C:
I(接触器额定电流)>电机额定电流*6~7/3

网友C:
I(接触器额定电流)>功率*6~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