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动机

楼主(2007-03-24):
我在论坛上看到一篇帖子
220V60HZ的三相电动机能接到380V50HZ的三相电源上使用吗?
我想问问怎么还有220V60HZ的三相电动机,我从没听说过啊
请师傅给我讲讲啊
我是电工新手

网友A:
60HZ的电机一般是进口的,比如台湾和日本他们用的电都是三相220V60HZ的,还有很多国家是用这样的电的, 说的不对不要笑哈

网友B:
明显的是小日本的东西。
电机电压是一项很重要的参数,不能乱接!

网友C:
台湾和日本他们用的电都是三相220V60HZ的.如果是六条出线。可以接成星形,用380V电压

网友D:
进口电机是这样的,只要按不同的电压接就可以了.

网友E:
不可用,60HZ是国外的标准,我国工频才是50HZ。

网友F:
频率不一样,转速不一样, 电机会烧.

网友G:
支持天边雨,我都碰到好多了,改!现在都在用,没有烧的,就转慢了

网友H:
上传一张电机铭牌照片,供各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