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用过Eview触摸屏的进来看看

楼主(2007-03-24):
我用一台Eview MT510单色的触摸屏,与之通信的PLC是LG K120系列.设备在安装完后运行了两个月没有发现问题,但之后没一次开启设备的话,触摸屏上的日期和时间都会回到零,不知何故,请大家分晰一下吧!

网友A:
是不是没有电池,或者电池坏了?没电了?
hmi技术讨论群:11983792

网友B:
M510的屏怎么上传程序啊?有没有高手上传过啊?

网友C:
请问:怎么从上面下不了资料?

网友D:
强烈鄙视楼上这种在论坛上打广告的行为!

楼主:
WF123:
打开EasyManager选择upload即可上传资料.实在不行就打电话给我吧!13368400965(办公电话周一至五可打)

网友E(2007-08-18):
好像是下载不了

网友F:
你要是用PLC的时钟放在触摸屏上,肯定是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最好用屏内部的时钟,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情况,请加我的QQ:470331240,我将为你详细解答

网友G(2007-12-05):
用屏内部的时钟直接显示在画面上这么处理

网友H:
应该是电池没有电了,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不过是用了半年多!

网友I(2009-02-06):
对:层 关于
用屏内部的时钟直接显示在画面上这么处理
内容的回复:
系统参数第2页,RTC来源:内部RTC

网友J: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

网友K:
強烈鄙視樓上的行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