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请教台达VFD015M23A故障

楼主(2007-03-24):
大家好,向大家请教一个元件问题,DR1A是电阻吗,有没有知道详细参数的,同时这个元件坏了,会有什么反应。谢谢!

楼主:
现在的故障就是显示CF3故障代码

网友A:
DR1A是电阻,参数120R/1W,这个元件坏了,上电后无任何反应.(连显示都没有).
CF3故障与这个元件没关系.因为有显示,所以判断,这个元件没坏.

楼主:
谢谢!roycf,现在一下子出现OCR代码,一下子又出现OCN代码,有时还有CF3代码,这种现象是不是一定是电流互感器(DSC1、DSC2)出问题呢!

楼主:
是DCS1、DCS2 ,在线等待,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DR1A的阻值我用数字表200档测量只有45.2欧姆,这样会不会出现上述问题呢!

网友A:
因手头没有机器,可能是我记错了,看DR1A是否与继电器开关两端并联,如果是的话,应该在120欧左右都是正常的,你量的45欧可能是比较老的型号,应该也是正常的.
CF3故障,大部分与DCS1和DCS2及周边电路有关.可测量空载时DCS1和DCS2的输出是否在0V左右来判断是否正常.
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我的电话是02080915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