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活塞式制冷压缩机能用变频器吗?

楼主(2007-03-24):
活塞式制冷压缩机132KW,可以使用变频器吗?控制原理是怎么样的?请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可以用,但要考虑压缩机润滑系统,低频最好不要低于30HZ

网友B:
楼主是技术的吗?

网友C:
可以用,可以使温差变送器控制

网友D(2009-03-25):
比如活塞式压缩机集气缸内的反馈值大于0.3Mpa的时候变频器启动负载会很大,电流也会很大,容易发生过流故障。只有等到系统压力降低到0.3Mpa以下才可以正常启动。

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系统压力高于0.3Mpa时,变频器从休眠状态或者转速较低的状态,逐渐加速,驱动电机带动活塞运动的时候很容易报过流故障。

网友E:
同意6楼观点,最好使用开关磁阻电机及控制器,但压机内电机必须特制。

网友F:
可以用温度控制,原理是所需所供,跟踪温度调整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