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变频器简单的维修(仅供参考)

楼主(2007-03-24):
首先用万用表量一下P对R,S,T,U,V,W的管压降,然后量N对R,S,T,U,V,W的管压降,如果是正常,打开盖板看一下驱动板有没有烧坏的地方,假如驱动门极的地方有稳压管,量一下稳压管管压降,量一下驱动电阻和门极终端电阻,假如以上没问题的话,把驱动线拔掉.上电,量驱动直流电压,如果正常,运行变频器,量驱动交流电压,正常,那么插上驱动线,空载运行,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把驱动线拔掉.上电
这样做,变频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
你是担心PN误导通短路?有的变频器反截止门极电压都没有,只有导通电压,按你说的话,他的机器根本不用运行了,直接就把模块爆了.一般驱动门极电压在12伏左右,能轻易误导通吗?即使误导通也要上下桥一起导通才使PN短路(个人观点)

网友B:
有意思,
经验之谈

网友C:
把驱动线拔掉.上电
这样做,变频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
是对的!

网友C:
你是担心PN误导通短路?有的变频器反截止门极电压都没有,只有导通电压,按你说的话,他的机器根本不用运行了,直接就把模块爆了.一般驱动门极电压在12伏左右,能轻易误导通吗?即使误导通也要上下桥一起导通才使PN短路(个人观点)
-------------------------------------------
个人观点不要太理想化。自己没有严格论证的东西就拿来论坛上发表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如果你不服气的话可以随便找台大功率的变频器拔掉驱动线开机试试看.......................。

网友:
我修过的变频器也有上1000台吧!虽然理论上把PN铜排拆了,再去上电保险一点,但那样在现场浪费时间.理论上不带静电手环拿板子会把IC激穿,但有几个是带静电手环的?有几个不带手环把板子烧坏的?理论上用万用表测不出驱动的死区时间,但有几个带示波器到现场测量的?

网友D:
IGBT 模块 的G E 极必须跨节一个10K 左右的电阻 一般变频器厂家都把他放在驱动板上 有的厂家把他直接用小线路板跨在模块的G E极上 如果不接10K电阻 直接把高压530V直接加 C E 上 模块会直接损坏的! 这是IGBT的原理

网友C:
TO:
流浪江南
修过的变频器上千台不简单呐,牛!
上面和你说的:“随便找台大功率的变频器拔掉驱动线开机试试看.......................。”试了没有?

网友A:
拿个大变频拔掉驱动上电试试看,你会看到好玩的。。。
希望得到你尝试的答案!!!

网友E:
把驱动线拔掉.上电??????
没有经验不要误导,如今的牛少了,是不是原来给吹死了

网友F:
断开是可以断开的,,不过请把模块正从电源隔离出来!

网友F:
拨掉驱动线模块无负压,也无电阻GE放电!模块内IGBT为电压驱动型,如果510V电压直接加上,会感觉到模块G,直接短路.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