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电工请到这里来!!!!

楼主(2007-03-24):
尊敬的各位电友!有那为好心的请告诉我.10kv变电站.为什么10kv高压一相接地,变压器的次极线电压和相电压没有任何变化呢?请告诉我好吗!!!!!
        真心谢谢您了!!!!!!

网友A:
弄个示意图来看下,不好说啊  是怎么接到地的也不明白

网友B:
10KV供电系统中,大都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方式,当其中一相接地时,三相之间的线电压不变,而另两个非故障相对地的相电压升高1.732倍,故障相对地的电压则为零;由于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发生接地故障时,故障的电容电流不大,而且三相之间的线电压保持不变,对负荷的供电没有影响,因此可以继续短时间内运行1-2小时,而不必立即跳闸,这是采用中性点不接地的主要优点。但是在发生单相接地之后,其他两相的对地电压升高了1.732倍,易扩大为相间短路。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
  按照您的意思是说10KV供电系统中,某一相接地时!线电压不会改变!相电压会发生变化?
  但是我亲眼看见10KV高压B相接地!并且从B相电压表中看到B相对地电压已经衰减到2KV,A相和C相对地电压生高,可是变压器的出线侧的线电压380和相电压220没有任何变化!可是我想变压器的变比是一定的初级电压已经衰减为什么次极电压没有变化呢?

网友C: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家经济困难.在高压远距离输电时,采用二相制送电,其中一相接地(一相利用大地作导线).

网友D:
同意二楼

网友B: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应该这样理解:变压器的高压侧是三线制,中线点是不接地的,当有一相接地时,它们三线之间的线电压是不变的,也就是说仍然是10KV。变压器一次测的电压没有改变二次侧的线电压当然也不改变,仍然是380V,由公式可知,线电压是相电压的1.732倍,所以相电压是220V左右,因为你的二次测是中性点接地的。这和你说的变比的问题是不矛盾的。我是这样理解的,谢谢

网友E:
高压输电基础知识,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
职业电工QQ群:2275039

网友F:
同意二楼的,说的不错.

网友G:
还要得哈!二楼的!你是在那里嘛!你的QQ呢!

网友H:
同意二楼的

网友I:
别墅是电气中的高手也

网友B:
谢谢各位!过奖了!

网友J:
这样的问题我也有碰到过,当时是台风天气,外线突然缺了一相,当时日光灯就有明显的反应,经检查才知道是缺相,具体情况和别墅说的一样

网友K(2008-09-18):
这是因为10KV/400V的变压器高压侧是△接线,相线电压都10KV,所以在单相接地时,只是缺相,变到400V无故障2相相电压还是220V!

网友L:
小电流接地系统找找故障点,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主要是考虑人身安全

网友M:
高压值班电工培训知识中有,同意2楼的意见,与书本知识一致。

网友N:
这样运行是比较危险的,高压侧应该有保护装置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M:
高压值班电工培训知识中有,同意2楼的意见,与书本知识一致。

网友P:
二楼的说法有道理。

网友Q:
呵呵,想想看描述的挺不错!

网友R:
这就是大部分10KV 配电线路一般采用不接地系统的原因,安全可靠!

网友S:
二楼的说法肯定有道理。五楼的观点很具体,这种现象其实就相当于两线一地。

网友T: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U:
呵呵,我们这出现过一次!~

网友V:
10KV供电系统中,大都采用中性点不接地方式,当其中一相接地时,三相之间的线电压不变,而另两个非故障相对地的相电压升高1.732倍,故障相对地的电压则为零;由于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发生接地故障时,故障的电容电流不大,而且三相之间的线电压保持不变,对负荷的供电没有影响,因此可以继续短时间内运行1-2小时,而不必立即跳闸,这是采用中性点不接地的主要优点。但是在发生单相接地之后,其他两相的对地电压升高了1.732倍,易扩大为相间短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针见血啊!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