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
急:关于FF组态的问题

楼主(2007-03-24):
我现在利用NI-FBUS Configurator的评估版本的软件来做FF的组态,但是由于评估版本中的仪器数量很少,而且一个厂家只有一种,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做组态时采用的是两个甚至是三个厂家的仪表进行组态的话,会不会出现问题啊

网友A(2007-08-19):
不会出现问题!不过评估版的不能用呀?那只能用来学习!只要是参加基金会的仪表都可以!不过要找到这个仪表的DD然后安装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