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10KV的都要用升压变压器吗?对电机有要求吗?

楼主(2007-03-24):
我公司有几台10KV的500KW以上的高压电机需要做节能改造,根据负荷率计算节能效果理论上还可以,有好几个厂家都要来做,但是他们的方案中是高-低-高的方式。
10KV的高压电机变频器都要用升压变压器吗?
我们要改的都是离心风机,鼠笼式的和绕线式的都有,这种种改造对电机有要求吗?
请各位给指导一下。

楼主:
有个厂家的图上画的是10KV通过输入用变压器变到6KV,但输出是直接到电机,电机是星形接法,10KV的。

网友A:
能说的更具体点吗,看了不太明白

楼主:
我们单位的进线电压是10KV的,我们的高压电机也都是10KV的,星形接法,而我们厂家提供的高压变频器的内部都是耐压6KV的。所以他们的变频柜都是先通过进线变压器把10KV变到6KV,再通过变频器7逆变后的电压应该是6KV的,因为我们的电机是10KV的,所以在接到电机之前,还要通过升压变压器升到10KV,再接到电机上。
我的疑问是10KV的电机用变频器改造后都要先降压再升压号吗?
还有其它的方法了吗?比如直接用10KV变频后还是10KV的,不用升压变压器的?
这样的改造对电机有特别的要求了吗?比如鼠笼式的和绕线式的区别。电机所带的负载的区别。

网友B:
这样使用的前提是该10KV电机的原定子饶组为星形结构,并能将U、V、W的三组绕组,六个抽头引出,联接到外部的刀闸开关或接触器上,使电机每相绕组仍然承受6KV的角形接法。

网友C(2008-02-20):
那样做不是有点骗人了吗?
我知道高压变频器(罗宾康方式)都是用功率单元叠加方式的。电压不同用的功率单元个数不同,10KV用的是9个,6KV用的是6个。

网友C:
输出端不需用升压变压器。
QQ:362168426

网友D:
你说的那种好像是某些进口品牌使用,他们的做法是将10kV电压降压到6kV,通过变频后直接输出6kV,再对电机进行星角变换。其实这种方式可能会减少元件使用数目,减少故障点。但成本不会降低太多,而且这种方式无法进行旁路,如果变频故障,负载就要停下来。目前国内好多厂家都可以生产10kV的变频,可以直接拖动10kV电机,同时可以具有旁路功能。

网友E:
星三角变换方式还是可以旁路的,只是需要将电机有三角接线转换回星型接线而已,我们就有不少这样的应用。

网友F:
楼主说的变频器有.代表是成都佳灵的高压变频器,它直接就是高--高输出.,有兴趣采购的厂家可以联系我.联系方式:15953147907

网友G:
呵呵,那不过是为了降低成本的考虑,如果你把方案做成降压变压器+低压变频器+低压电机,虽然要多买个电机,但是还是比用高压变频器便宜~:)高低高的方案国内也有很多使用,但是多了变压器就都一个损耗点~~~~~这点做方案的人可能没给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