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F7故障

楼主(2007-03-24):
现有安川F7变频器一台(132KW,400V),带8个电机,每个电机额定电流20A,功率11KW。所带负载为轧钢生产线的运输辊道,要求在生产中频繁切换正反转,在投入运行1天之后,假如电机现在正在正转状态,从操作台打停止时,电机不能停止,也不能切换到反转,过一会就恢复正常,如此问题出现过很多次,起初以为是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太小,更换了大容量的制动单元和电阻之后,生产一段时间,又出现电机自动停止,而且运行不起来的问题,此时变频器没有报任何故障,察看变频器故障监控参数内容是电机过载故障(此故障并没有显示在变频器操作面板上),变频器外部线路和与此相关的元器件没有任何问题。请问:如果我把设定在变频器上的电机额定电流加大,然后把V/F曲线改为恒起动转矩特性,如果还是不行我想重新进行一下自学习。
希望各位高手帮小弟分析一下,急,本人QQ89410115

楼主:
忘了,说了,变频器所带电机不是变频电机.

网友A:
那你检查满载,启动,停止时的电流.然后看停止时制动多长时间,一拖几是做不了自学习的

楼主:
满载电流150多A,启动电流不高,制动电流很高,达到240多A,我设定的制动电流是70%,停止时制动时间加减速时间不到1.5S,我进行只针对相间电阻的停止型自学习是不是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