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有没有人用gprs/cdma方式通信?

楼主(2007-03-24):
一般服务器的ip用固定的还是域名解析方式?相比教而言那种方式比较好点,GPRS和CDMA相对而言那个的数据传输效果更好点?那个掉线的频率更高点?
qq:309919758
电话:13379504282

网友A:
一般资金允许就用固定IP的(稳定些),要省费用的就用域名解析方式(相对稳定性差些).
GPRS的覆盖率相对比CDMA的好些,在市区两者差不多.CDMA在传输速度和在线稳定性方面比GPRS好.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B:
现在可能比较多的客户用采用的是动态域名方式,那这种方式主要是投入少,搭建方便,稳定性会受到域名解析软件提供方的影响,当然付费的域名解析自然还是很不错的。有资金允许的话,还是建议采用固定IP的,至少少了一个中间环节,有问题也只要找电信就可以了。那GPRS和CDMA网络情况现在总体来说差不了太多,GPRS覆盖强于CDMA,CDMA的速度强于GPRS。掉线频率高这块可能还是移动的会高一些,毕竟它的gprs通道可是和语音、短信都在一起的,而CDMA的上网和语音是分开的,掉线频率会好不少。。。
我的QQ是9627590,有时间我们可以多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