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风扇烧坏导致的错误提示

楼主(2007-03-24):
一E540--7.5KW变频器在细纱机上使用,停电后再开机无法动作,使用面板查看错误信息为ERR.重新复位也会提示此故障信息。
按照说明书有几个可能:
RES信号处于ON、在外部运行模式下,试图设定参数、
运行中试图切换运行模式、在设定范围之外,试图设定参数、
运行中(信号STF,STR为ON),试图设定参数、
在Pr.77的“参数写入禁止选择”状态下,试图设定参数
因为完全没有进行任何的参数设定,可以排除以上的故障原因。
后发现此变频器的指示灯在轻微的闪烁,因此证明变频器内部电压可能有故障。
经检查发现一散热风扇烧坏转转停停指示灯也跟着闪烁,拔下风扇插头复位变频器后正常显示,换新后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