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M这类地址能做配方吗?

楼主(2007-03-24):
请问各位人机高手:M这类地址能做配方吗?
我们要开发一种设备,输出的动作很少,总共只有9点输出,但要求输出的动作可以自由组合,给合的方式共有10多种,参数配方有50种,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A:
当然可以了,这不就是变通一下嘛!

楼主:
除了在PLC做比较外,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B:
那你还准备外接一些逻辑电路吗?

网友A: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什么控制器,你把M的地址转化成能在配方中存储的地址就可以了,没有什么比较呀!

楼主:
配方中好像只能存储好像D这类数据寄存器啊,我对触摸屏配方不熟悉,用力扬的PLC,地址和三菱一样,

网友A:
你可以把M组成字用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