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津室外使用的双金属温度计

楼主(2007-03-24):
    我们去年在天津的工程中,在屋顶上的空调热水管道中,使用了双金属温度计.在冬天的运行中,出现了温度计的错误指示故障,拆下来后,拿到那里都显示的是40度,很明显,温度计显示错误。我们选择的温度计量程为0-100度,天津的最低温度在-10度以下。出现过温度计结冻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是温度计质量的问题,还是温度计量程选择的问题?
    如果是后者的问题,不知是否有合适的温度计适用天津户外使用?

网友A:
双金属温度计是一种测量中低温度的现场检测仪表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80℃~500℃范围内液体.和气体介质温度。
特点
    现场显示温度,直观方便
    安全可靠,使用寿命长;
多种结构形式,可满足不同要求。

●工作原理
双金属温度计是基于绕制成环性弯曲状的双金属片组成。一端受热膨胀时带动指针旋转,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
所以你选的刻度0~100度与-10度没有什么关系,应该是双金属温度计出了问题,
请问你用的双金属是什么型号的,密封如何?
双金属的精度差,可以改用热电阻呀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网友B:
我们有内电源的数显双金属温度计

   上海三康仪表有限公司

     汪玉龙13918606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