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间的感应式冲洗阀问题

楼主(2007-03-24):
    我们单位的宿舍楼卫生间里,装了洗澡的热水器:我前天洗澡偶然发现,感应式冲洗的小便器基本连续的哗哗的冒水,应当是热蒸汽惹的祸,看来澡堂里面不能安装类似的感应器。
    我的想法对吗?请指教

网友A:
小便冲洗器多数是红外线控制电磁阀结构,大多数是电磁阀里面先导孔被水里的颗粒堵塞所致,可以修理。
淋浴有红外线控制、磁卡(CPU、IC)控制等,出水由电磁阀(洗衣机用)或电机阀控制,在水雾环境下很容易损坏,安装了这些设备的确可以节约用水和便于管理,但是维修工作也必须跟上。

网友B(2008-04-11):
澡堂里面不能安装类似的感应器。这是对的

网友C:
二楼,可以说的细点吗?

网友A:
同意1楼的看法,澡堂可以安装红外线、磁卡等控制设备,也有专门的厂家生产一系列有关产品,但是损坏率比较高,一个是在潮湿环境下,电路、锈蚀。一是水垢的影响使开关阀门结垢或堵塞先导孔等,所以维修必须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