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仪表一般用电流信号而不是电压信号

楼主(2007-03-24):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回复,谢谢!
    1.为什么仪表当中的信号用电流信号而不用电压信号?
    2.为什么用直流电流信号而不用交流信号?

网友A:
1 电流信号传送方便
2 仪表一般都用4-20mA直流信号,既安全又方便控制和传送

网友B:
是,基本上都是电流信号!

楼主:
我知道是用电流信号啊!可是为什么基本都用它而不用电压信号呢?
总有个道理啊,请问是什么道理嘛?谢谢

楼主:
为什么电流信号传送方便?电压信号就不方便吗?真的搞不懂啊!请师傅们耐心回答仔细点嘛!先谢谢啦

网友C:
因电压信号易受干扰

网友D:
1.电流信号只要是输出电流定了,电流大小是不随负载大小变化的,也就是说线阻、负载电阻对其没有影响(当然也会有一个范围,但通常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根据电路中元件串联的规律可知,通过每一个串联元件的电流是相等的,这样就可以在电流接受端设取样电阻,电阻值是一定的,根据欧姆定律则可以在电流检测端得到一个真实的电压。这个电压就反映了其它物理量的大小。
    如果是单纯电压信号,传输线的线电阻的串联效应对电压是有影响的,这个影响还与电压输出的带负载能力有关,通常仪表电路的带负载能力又不能做得太高,因为要考虑信号短路时对电路的损坏,所以在输入端得到的电压信号总是与输出端有差别,用句通俗的话说:信号失真了!
    所以用电流传输的好处1.不失真2.抗干扰
    2.直流电流信号而不用交流信号主要是与信号实现电路的实现的难度有关,楼主只要考虑一下实现的可能性和难度就不难明白。至于直流和交流方式哪种更受干扰,我想还不是设计者考虑的问题。

网友E:
     “为什么仪表一般用电流信号而不是电压信号”

低阻抗仪表,用电流信号推动;
高阻抗仪表,用电压信号推动;

网友E:
    “为什么用直流电流信号而不用交流信号?”

靠电平高低控制的设备当然用直流电流信号,不能用交流信号;

网友E:
     “靠电平高低控制的设备”

1、大家都知道,运算放大器是直流放大器构成;
2、用运算放大器构成的P、I、D闭环控制器输入的是直流模拟信号;

网友E:
有问题吗?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