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位谁有电加热管问题就请进我解答

楼主(2007-03-24):
(无正文)

网友A(2007-09-24):
国产电热丝的质量哪家好一点?

网友B:
请问电加热管选型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C:
请问8根1KW220V的电热管在没有0线的情况下该怎么接

网友D:
8根不好接9根好接

网友C:
9根谁不会呀,还用到这来问电加热的高手吗

网友E:
怎么高手一个问题都不回答呢?还叫人家进来?

网友F:
镀锌用什么样电热管?谢谢.

楼主:
我回来了。谢谢大家。

楼主:
8根加热接220负,如果要求不高可以有两根串接,不然就每根单接,瓦数小单接对线路每影响。

楼主:
电热丝我都买上海的。

楼主:
镀锌用什么样电热管。先谢谢。请问你的镀锌是铁锅,还是钢砖锅。铜铁加热管在500度时与锌在一起时会被锌氧化吃掉。不知你的是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