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帮忙!帮忙!分析!

楼主(2007-03-24):
我最近碰到了一件很怪的事情!我也分析不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故障!一台风机是90KW的.采用串电抗器降压启动!但是在降压切换到全压时,接触器吸合的瞬间,电磁铁就释放了!降压启动时,接触器能完全吸合很好的完成降压启动!接触器的型号和全压运行的接触器型号完全一样!LG GMC-300的,后来线圈查过,控制回路的容量也和别处的一样,他们都能很好的切换运行,惟独这两台不可以,电压也测过,很正常!最后实在是找不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就怀疑是接触器线圈欠电压造成的!将35KV的有载调压主变电压调高两档后,就很顺利的开起来了啊!真是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啊!到现在还是没有查出来啊!要是下一次还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就麻烦了啊!又要挨P了啊!所以还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一、有可能线圈自锁触点接触不行,二、电源中接控制回路的相线,电源接触不良,可能在总开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