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三菱GT1175的时间问题

楼主(2007-03-24):
由于第一次使用GT1175,想在上面做个时间显示,遇到一点小问题,就是这个时钟不像970一样会读取PLC的时钟,也就是在断电后它会从0点开始,我在它的系统里也设置了,时钟校准功能,以PLC时钟为准,每一分钟就校准一次,但还是不行,请问我要作怎样的设置才行?

网友A:
你好,搞定了吗?我正准备要用GT1175的GOT 呢!是这样吗?

楼主:
还是没有搞好。还是这样,断电后就会从新开始。

网友B:
在PLC里写程序!

网友C:
连上PLC不会的,不连PLC的时候就像楼主说的那样。

楼主:
袁盼盼你好,你说要在PLC上写程序,那该如何写呢,能不能说得详细点?
呵呵你说接上PLC就不会但我的也接上了的,怎么还不行呢?

网友D(2007-09-01):
请问你的屏是和三菱FX系列PLC连吗,连接电缆用的什么型号,能告诉一下吗,用50DU可以吗?
标准型号是GT01-C10R4-8P,但我不知道它的做法?

网友C:
呵呵你说接上PLC就不会但我的也接上了的,怎么还不行呢?
我用的FX2N的PLC可以的,其他PLC没试过

网友B:
在做屏的时候里边做个显示,让直接读取PLC里的时间就可以了!有兴趣可以加我QQ253825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