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中FB41和SFC21如何调用

楼主(2007-03-24):
我想在程序里调用FB41,FB41是s7程序自带的嘛,需要用户自己编程嘛?
还有SFC21直接在程序里调用
call sfc21就可以了嘛?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FB41是S7程序自带的,网上有不少解释,可以参考。SFC21的使用方法看看帮助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B:
FB41不是系统程序,必须自己编程才有的
SFC21是系统程序,对应有相应的系统功能,有时也需要对它编程  要不调用的时候不处理任何数据,对系统功能的编程应尽可能简单

网友C:
   打开程序编辑界面,在左边Library/standard Library/PID Control Blocks下面有FB41,这是PID控制块,如果要用,你可以在OB100中先初始化,在OB30-38中调用.
    SFC21是初始化存储区,可以初始化一个存储区,数据采用另一个存储区(源区域)的内容。此SFC拷贝数据直到充满整个存储区。

注意源与目标区域一定不可交叉。如果目标区域的长度不为输入参数BVAL的整数倍,则目标区域永远不能写满到最后一个字节。如果目标区域长度小于源区域,只拷贝目标区域能容纳的数据。如果ANY指针(源或目标)的类型为BOOL,则指定的长度必须能够被8整除;否则此SFC将不被执行。

楼主:
我的电脑里安装的是step7 v5.2 基本安装的,FB41块(PID控制)需要额外安装或购买嘛?还是step7 v5.2中就自带了,只需调用就可以了?
我电脑的里的SCL语言就是额外安装.
谢谢各位大侠们!

网友D(2007-07-06):
请问如何初始化FB41?谢谢

网友E(2009-05-05):
sfc21如何初始化数据块

网友F:
初始化就是在ob100中调用啊

网友G(2011-08-26):
好老了,,这个帖子,不知道现在的功能是不是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