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仪表当中的信号用电流信号而不用电压信号

楼主(2007-03-24):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回复,谢谢!
    1.为什么仪表当中的信号用电流信号而不用电压信号?(原因是什么)
    2.为什么用直流电流信号而不用交流信号?(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在抗干扰性方面,电流信号比电压信号要好

网友B(2014-06-26):
引用 网友A:
在抗干扰性方面,电流信号比电压信号要好

交流信号不好处理吧

网友C:
用电流信号:

是由于电流信号比电压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信号传递连接线越长越明显,由于空中电磁波的影响,电磁波穿过信号连接线,产生电磁感应,这种感应信号对电流信号影响小,电压信号影响大

用交流信号:

是因为交流信号在传输中受电磁干扰比较大,且损耗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