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材
触摸屏玻璃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7-03-24):
我有一台触摸屏,玻璃外边是一层塑料薄膜,被一工人砸坏了玻璃,而薄膜却很好,只是触摸时经常出错,不知换一块平常的玻璃可以恢复吗??我看见薄膜上还有一排线通往里面哎!!

网友A:
你不是讲笑吧?直接找到触摸屏供应商,换一个屏才行!

网友B:
不是谱通玻璃

网友C:
我试过把膜撕下来贴到另一块玻璃上,结果:[b]失败!!!

楼主:
不知道就不要瞎说,我换了一块普通的玻璃就好了,只是原先不反映的地方还是不行,不过那是膜坏了,上面还有四根线哪!!

网友D:
楼主怎么能这样说话,触摸屏是在液晶显示器外面再装一块透明的触摸板,不是普通玻璃,
象楼主所说可能是电容式的触摸板,但装普通玻璃可能会好,但会出现触摸偏差,就是你所按的不是显示功能的了

网友D:
每一个屏的结构和触摸原理不尽相同

网友C:
你是什么型号的触摸屏,膜和玻璃是分开的吗?

网友E:
不要争,
这个要看你的屏是什么样的,目前有四种,电阻(四线,五线),电容,红外,表面声波,如果是表面声波的就可以,放在玻璃上面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是电阻的,可能要令说了,由于触控区域不准,您可以试着校准一次,如果还不行,那就很有可能是你的屏阻丝断了。只能换新的了。

楼主:
型号是VT585.意大利产的.我看了,玻璃和膜是分开的,我不知是什么原理,膜上有四根线,应该是电阻式的,功能都在膜上,尺寸是:23.5*18厘米.谁有呀!!

网友F:
我公司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 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
联系人:关工
13728065775 020-85542220
www.gdhaite.com

网友G:
买块新的吧!维修起来贵的吓人!

网友H(2008-11-07):
蘇州工業園區芯輝科技可以維修,更換觸摸屏玻璃,價格合理,聯繫人徐生:13913148881

网友I:
呵呵;只能找同型号的换上,玻璃上是有线路的,除非你不用触摸功能的话,用普通的玻璃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