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MR-J2S-A系列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7-03-24):
请问大家:三菱MR-J2S-A系列伺服驱动器能否接受±10V速度给定,以便用TRIO控制器用±10V信号控制.

网友A:
说明书上难道没有说?一般而言,多数通用伺服驱动器都能接受±10V速度给定,再仔细查查说明书确认一下。

网友B:
可以
晕,又一个不想看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