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SFC14\SFC15的问题

楼主(2007-03-25):
我想问一下如何在BLOCKS 中加入SFC14 和SFC15

网友A:
在STEP7的库中就有(最左边窗口的下部有一个libraryies)

网友B:
用语句表编程时,可在程序里直接调用就可以,如
CALL SFC14
用梯形图时,在编辑页面的左边有个窗口,仔细找找,会看到SFC14,15,用鼠标点击后,拖到你的程序里就可以。

网友C:
SFC14、SFC15是系统程序,有相应的系统功能,用向导建立项目时选中这两个模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