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种伺服控制器可以实现这种运动

楼主(2007-03-25):
本人在开发一种设备,需要控制一个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轴上有角度传感器可以检测电机轴的角度,要求电机的转速和角度的关系是:旋转速度=X/Cos(∮),其中X是一个常量,∮是电机轴的角度(范围在20度到90度),其他角度的速度不用如此控制有另外的计算方法.
那位朋友有做过类似的东西吗,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大概要用样条插值来实现了

网友B:
也可以试试电子凸轮,不过可能不能利用某些伺服内置的电子凸轮功能,毕竟涉及的运动关系不是太简单,建议选一款合适的运控卡,然后利用运控卡的电子凸轮编辑功能,建立凸轮数据表,并启用必要的插值方法拟和曲线。

网友C:
   能不能说明一下你的速度方程如何建立的?COS90等于0了吧。
   就算趋近90度的数据表建立了,还真不知道什么样的执行器可行做到。

网友B:
“重剑”的提示到真是一个理想与实际的差异问题,有点儿象某种机械式流量计中腰轮的拐点。

网友D:
呵呵,这个比较有意思.我个人认为trio卡应该可以,利用它接受传感器的角度,同时按照要求要求,进行插补运算.具体的可行性,还要沟通交流.我的fanlishuang1982@163.com.13811104514

楼主:
sorry,我犯了一个错误,角度是20度到0度,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其实目的是(见图),在电机旋转时保证水平速度分量不变

网友E:
这样trio卡确实可以做。
if   forward
elseif  reverse
正反转条件

speed=X/Cos(∮) 循环执行

电子凸轮都不用了。

网友F:
不是伺服驱动器的问题,驱动器只是负责执行,大不了是执行的质量问题

网友B:
一字之谬,险些错成千里。
这样一来,感觉问题就简单多了,只是不知楼主是否有合适的上位控制,还是一定要在伺服内解决?

网友D:
呵呵,高手的确很多哦.不知道楼主是哪里的?
你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应该不是很困难了啊.就看你的
成本预算了.呵呵trio不便宜啊.

网友A:
你要的不是轮切控制吧?

网友G:
这个我做过,完全做到你提到的要求,在一定的区域内水平速度同步。

这个我们是应用在飞剪机上的。

网友C:
列出你的速度、精度、切口的平整等要求。请问是不是切橡胶板? 贴个图你看看:

网友G:
曲线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