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配置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7-03-25):
各位高人,我在运动控制系统的组成上有些问题向大家请教。
     我现在使用的控制系统市这样组成的工控机,固高SV400ISA运动控制卡,PMAC驱动器(它实际上是一个电流性功率放大器),MAXCON直流伺服电机和MAXCON自带的光电时增量编码器。
     我在控制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使电机是空载的情况下,在进行目标位置跟踪时(比如10000个脉冲),在快达到这个位置时,电机因为要调节目标位置,来回转动,使电机本身产生剧烈抖动,感觉相当明显,抖动随着P的增大而增大。请问这是为什么?

     还有一些问题如下:
      我有两套固高控制系统是这样一些组成的:
      固高卡+松下等(伺服驱动器本身可以调节pid等参数)+伺服电机
      固高卡+PMAC驱动器(仅仅功率放大,没有可调参数,板子甚至可以自己做)+伺服电机
      前一个是固高公司自己生产的用于倒立摆控制的控制相当好,后一个是自己搭建的。
为什么驱动的机构上会有差别?是不是第二种系统搭配是错误的?两种驱动器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

我们还有这样一种构架
通过自己制作的单片机板子+自己制作的驱动器+MAXCON电机
在这种构架下电机依然可以正常转动,不抖动。

到底有多少种的控制系统的构成?是如何构成的?能不能帮忙列举一些实际控制系统中的例子。
谢谢各位大侠。我还是初学者,望多多指教

网友A:
抖动随着P的增大而增大,请问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比例增益大了抖动也加大,建议您学习(复习?)一下自控原理。

为什么驱动的机构上会有差别?
这要求教当初建立这个机构的人了。

是不是第二种系统搭配是错误的?
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可以有不同的优劣,但是,谈不到错误。这种方式硬件相对简单,成本低,但是对使用者的能力要求比较高。

两种驱动器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
伺服驱动器通过内部的调节,很大程度上消化了电机的电流特性、负载阻力变化这些因素。对控制器(包括使用控制的人)要求降低了不少。

到底有多少种的控制系统的构成?
这个,如果参照您之前的分类方式,只能说优很多种,反正掰着手指是树不过来的,即使脱了袜子,也不够。

网友B:
1.“抖动随着P的增大而增大”
自然是系统超调过大,且随增益增大,超调加大,现象和原因都知道了,还不赶紧往小了减!看来你真的该做做总复习了!

2.“为什么驱动的机构上会有差别?是不是第二种系统搭配是错误的?两种驱动器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及“到底有多少种的控制系统的构成?是如何构成的?”
这里不涉及对错问题,只是可能因为第二种系统参数设置不合理,导致系统运行失稳罢了!说到驱动的区别,就原理而言:
前一个是典型的运控卡做运动规划(或者加位置闭环);伺服驱动做位置闭环(或者不做),速度闭环和电流闭环,功率逆变;电机做机电能量转换和运动执行。
后一个是由运控卡连运动规划和位置闭环、速度闭环和电流闭环等电机的伺服控制功能等一起都做了;由功放做功率逆变和电流反馈;电机做机电能量转换和运动执行。
因而相较之下,只是控制功能的具体实施位置有所不同罢了,当然这种不同也必然会衍生出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和组合方式,各有优势,各有适用场合罢了。
你可以试着看看你们自己的那种架构中各控制环节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C(2009-04-08):
      如果采用脉冲+方向的位置控制方式,KP 在定位时也会影响电机运行的状况?会引起电机抖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