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编码器通讯错误怎样修

楼主(2007-03-25):
请问一下,安川SGDM-10ADA通电显示编码器通讯错误(我只接电源线,没接编码器等),要怎样才能取消这个报警?

网友A(2008-01-02):
安川伺服报AC9是编码器通讯异常,必须要连接编码器否则会报AC9.如果还是报警,就是编码器坏了,我处有好的编码器销售,如有疑问请联系0757-82702992 www.yongyuanxin.com

网友B:
不接编码器就会报错误的

网友C(2009-06-05):
安川伺服器老出现AC9报警,把电源从合后又可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安川伺服报AC9是编码器通讯异常,一般是安川伺服器故障,东莞市飞越数控(CNC)机电自动化维修部杨生,手机13686693758,电话076922755419.AC9报警维修多次,AC9报警一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