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伏问题
谢了,xiele

楼主(2007-03-25):
三菱伺伏MR-2J 70A驱动器能带同系列40A马达吗

网友A:
从原理上讲,只是简单的带应该没有问题,除非说明书上有特殊限制,比如绕组电感范围,但是使用时一定要根据电机的额定和最大电流指标,在伺服驱动的相关参数中修改电流限等指标,以达到在伺服侧限流的目的。否则一旦过流,电机难保!

网友B:
 请各位朋友帮忙.
我有一台德国百格拉的司服电机.突然停机.复位后运行角度正确.就是正转速度正常.反转速度很慢.但位置正确.不知什么原因.
请各位朋友帮忙诊断.
谢谢!!!!!!!!!

网友:
楼上的
反转的脉冲频率变低了吧

网友C:
有没有反转的速度或者扭矩限制?

谢了,xiele

网友A:
不必客气!

谢了,xiele

网友:
接了试过,故障ALE1A,也就是不匹配,不知怎样能接出。编码器线能否改一下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D:
无法匹配,主要是编码器的问题,但是,伺服系统的编码器一般都是串行通讯的,上电以后会搜索电机型号,所以,我觉得改变不了,除非你向三菱买一个编码器,就说是和MR-2J 70A,配套电机用的编码器

网友D:
有伺服系统的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servo@265.com

网友A:
To 艰苦看来: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是否知道,如果知道看看从参数表中是否能改。

另:如果真如“工控同仁”所言,那就难了,估计三菱在编码器参数中注册了电机类型,不改编码器参数可能不行。或者按“工控同仁”提示的去向三菱买一个和MR-2J 70A配套电机用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