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问题求教!!

楼主(2007-03-25):
 我有一台ABB800变频器 机器软故障 用一两天就报外部输出短路故障 断电复位后又能运行 在能运行期间一切正常  在工作点换一台同型号机器没问题 排除外部故障了 哪位大哥大姐帮帮忙!!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是ABB600变频器,你可以检查高速驱动光耦的限流电阻 是否正常.

网友B:
变频器驱动板故障要修吗010-51661808

网友C:
欢迎加入:变频器,配件,PLC,人机截面技术QQ群号码:16477750

网友C:
欢迎加入:变频器维修及配件,PLC,人机截面,工程改造技术
QQ群号码:16477750

网友D:
应该是IGBT或者是AGDR驱动板有问题 你可以接着用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