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家用自动上水装置设计求助

楼主(2007-03-25):
二层楼房上有一水箱,现有一要求,
当水箱里水位低于H1时,要求水泵开始上水;
当水位到达H2时,停止上水
如何实现?都需要哪些器件,我想自己做一个
求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JYB晶体管液位继电器,有10A接触器那么大,如自己想做,网上有该继电器说明书,及原理图,你收一下.

网友B:
对不起!试发了几次原理图都未成功。

网友C:
有现成的液位继电器.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苟军在 2007-3-25 20:11:00 发表的内容:
有现成的液位继电器.
--------------------------------------------------------------------------------------------

网友E:
呵呵,不用这么复杂吧

网友F:
这个比较简单,连杆液位开关就行或者用AB开关也可以的,市场上到处有的卖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你们说用液位继电器或液位开关,有没有具体的型号,或者关于这方面好的网站,我想做一个低成本高品质的,呵呵
如果有好的方案,请发到我的邮箱 zhang156810@126.com,谢谢

网友G(2011-03-02):
有现成的水位控制器,象这种情况我用BZ201,电子式的,用5年都没问题

网友H:
可以参考参考马桶的水箱呵呵。。

网友I:
用个浮球阀不行吗?还要控制干吗。还要水泵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