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急!请教王工

楼主(2007-03-25):
王工,我刚接触台达,请问TP20能否控制变频器频率,如能请发一份TP2O和VFD-M之间控制程序,给我参考一下.谢谢!email:yzms_w@163.com

网友A:
TP20是什么东西?如果是台达的TP02G,那很方便的,软件里面有针对变频器的驱动;如果是西门子的TD200,基本是不行的。如果是信捷的TP210,用MODBUS协议可以;如果....反正如了台达的有方便的变频器驱动,那么别人家的只要有MODBUS都可以连;没有就不成了。

楼主:
王工:你好!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是如果是台达的TP02G。能否请王工发一份范例,谢谢!!

楼主:
王工:你好!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是台达的TP02G。能否请王工发一份范例,谢谢!!

网友B:
期待DElta的工程师回复,让我们也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