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水泵的功率

楼主(2007-03-25):
现在知道一栋楼的楼层高度和面积,怎么计算出该楼的生活用水水泵的功率.如:楼高45米,120户,每家100平米.我打算用格兰富的SP类型的,请赐教.

网友A(2007-05-06):
楼层增高10米水泵压力增加1公斤,每户用水量100公斤/小时。算出压力和流量选水泵。

网友B(2009-03-15):
谢谢!您能讲的在详细点吗?10米就是10公斤压力,用户用水量100公斤每小时,这是怎么算的呀?是按每平米用水量就是10公斤标准算的吗?

网友B:
2楼朋友能把你的QQ号发给我吗?我的是QQ是499817176.

网友C:
水泵的功率是根据泵的流量和扬程来选择的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流量和扬程是多少

扬程就是楼高再加上10米就可以了

流量的话要具体看实际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