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PC与PLC通信的问题,请高人指教

楼主(2007-03-25):
为什么我的笔记本与PLC通信时老是会出现无法与PLC建立物理连接,但换个笔记本就可以了,我敢保证我的笔记本的串口没坏,不懂原因在那里,还望高人指教一二啊!!

网友A:
如果你的串口没问题,那就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B:
一般是笔记本电脑串口设置为自动检测,改为固定中断一般可以解决
如不行,看是否去掉上网助手或其他内存进程.

楼主:
请问在那里可以设置,wszsx

楼主:
按你说的办了,还是不行啊,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啊

网友:
你的系统有问题,我在MITSUBISHI 的FX系列里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重新安装了系统后就OK了。我用的是Windows--2000.你呢?试试吧。

网友C:
配置没有完成

网友D:
还是你的软件设置的问题.

楼主:
我只有装了XWAY,是不是还要装UNITELWAY
这个要到那里去下载

网友E:
PLC通讯的波特率和串口的一样吗?

楼主:
一样的,都是9600

网友F:
unitelway是pl7默认安装的driver,无需单独安装

网友G:
找个其它的PLC试试吧

网友H:
问题怪了!

楼主:
换其他电脑就可以,估计是电脑问题
但是COM口我接RS232/485又正常

网友I:
应该是你电脑的设置问题,或者操作系统的原因

网友J:
串行口的驱动能力不够。如果是转485口的、要用外接电源的,不能用窃电方式供电的。

网友K:
同意楼上的,供电不足的问题!

楼主:
得教了,谢谢各位,检测一下,还真的是

网友L(2008-01-08):
是不是串口的设置不一致。

网友M(2008-03-09):
PLC什么系列?某些PLC不能自动适应传送速率,问厂商PLC通讯默认值,再试着改变通讯参数。

网友N: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我以前买的电脑没串口,用过USB转串口的,还买过电脑配的扩展槽,可能是我配置的水平不够,结果都不行,后来买了一台带串口的,马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