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E关于指令的TC编号的问题

楼主(2007-03-25):
1.定时器TIM和计数器CNT在程序中是统一编号的,其范围从000-511,那么在程序中,这个编号能和I/O点的点号重复吗?例如有个输入点是I100,那么还可以定义TIM100或CNT100吗?
2.KEEP,DIFU,SET的编号是位,它们的编号能和I/O的点号重复吗?他们互相之间是不是也不能重复呢?

网友A:
计时器与计数器占用的是同一区域的寄存器,不能同号,
与I/O点是不同区域,故互不影响。
第二个问题好象说的不清楚,KEEP与DIFU,SET没什么编号,只有
一个指令参数,这个指令参数可以是I/O点,也可其它寄存器,
没有什么同号不同号一说

楼主:
第二个问题的意思是KEEP,DIFU,SET这些的操作数,在程序里都要给这些编个号,比如说用了两个以上的KEEP,他们的操作数不一样.这是不是就是你上面说的指令参数呢?

网友B:
KEEP,DIFU,SET的编号是位,它们的编号不能与I/O的点号重复。他们互相之间也不能重复用。

网友A:
早期的梯形图来自电气的继电器系统,不允许参数相同,即线圈不能相同,随着PLC系统的程序化,这样限制是没有意义了,完全可以相同,但CXP系统会给予警告,象SET指令,它只能向一个位置1,如果要置0,得用RSET;如果不允许,这个位就不能变化了。
   所以,可以第二个参数相同,但梯形图中最好不要“线圈相同”,这是传统的习惯,目的可能是通用性和可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