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端子有加减速和复位功能吗?

楼主(2007-03-25):
我公司给我的ATV71图纸上,LI1为启动,LI2为复位,LI3为加速,LI4为减速,请问怎样设置参数,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A:
首先设置第二控制通道FR2选择UPDT(用加减速度命令)
然后在FUN菜单找到USP选择LI3(加速)再设置DSP选择LI4(减速)然后在FLT菜单设置LI2!你是从哪边拿得货?可以要你的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或者打施耐德的技术支持热线800-810-1315拨1(技术支持)然后再拨2(工控问题)咨询!

网友A:
嘿嘿,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楼主:
现在又要用AI2用做电流输入,我将AI2设置成电流输入(4-20mA),  然后加电流到17mA可是电机仍然没有动,我查一下监视里面的AI2那里显示是0.008mA。是不是我的电流信号没有输入进去呢,还要设置那些内容呢?

网友A:
电流这么小肯定是没有进去!还有就是你选择用模拟量来控制的话那么那么运行信号有没有给!就是LI1有没有闭合!你在哪边呀?可以问施耐德当地的办事处技术人员!或者问代理商!不能卖出去东西不管不问呀!这样的话太不厚道了!

网友B:
看说明书,里面全有
1.启动问题LI1-6编程在设置菜单里,具体看下<<编程手册>>里面很清楚的说明了
2.AI2输入问题
要先定义用AI2控制,好象是1.1.6 命令菜单中,有选择图形终端还是AI2还是AI1的,要选择AI2.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各路大瞎的鼎立襄助。这里感谢谢了,最近ATV71有这样一个问题:使用同一台变频器的两个功能。1,使用一个控制箱,上面用加速、减速功能,用变频器端子LI3、LI4实现。2,用plc输出4~20mA信号,控制转速。我设置通道1作为AI2的电流功能4~20mA,已经成功。我用LI5切换到通道2,可是LI5=1时,端子LI3加速、LI4减速不起作用。请问各位哥哥,应该怎么样设置才对呢?控制通道切换、通道2切换、通道1、通道2、组合通道都应该设置成那些参数呢?

网友A:
我建议你去找你的供应商或者找施耐德去!

网友C(2007-05-21):
请检查一下CHCF这个参数是组合SIN的还是分离SEP的?

网友D:
你们71变频器没有操作面板吗,拿操作面板进入电机控制里改就可以了,中文的

网友E(2007-10-10):
如果你是山东的客户,可以给我打电话13793127608

网友A:
楼上的是施耐德山东地区的员工喽!

网友F:
有了阿  和61基本上是一样的阿

网友G(2008-04-21):
这个,该仔细看书的,给定通道有个分离还是组合的选择,如果是分离的,那还好说,组合的,默认的要做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