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工高手

楼主(2007-03-25):
温度控制器1,2接线端是控制输出:但同时表明DC12V21 MA,和AC220V 3A。这我就不懂了?????????

网友A:
这个你都不懂
交直流都可以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杨勇在 2007-3-26 19:57: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你都不懂
交直流都可以
--------------------------------------------------------------------------------------------
说的对,是触点的容量

网友C:
分别对应AC、DC触点的容量

网友D:
如果你用的控制回路是直流电的话,其触点容量是电压DC12V,电流21mA(毫安),如是交流控制回路的话,其触点电压是220V,电流3安培.

网友E:
楼上的汪师说的才让人明白!!

网友F:
汪军民说得好

网友G:
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H:
直流电流怎么可能才21mA,而交流就达到了3A.是不是有人搞错了,

网友I:
交直流通用,但容量不同

楼主:
假如我要控制220V的接触器也行,控制24V的也可以吗?

网友J:
当然可以

楼主:
难道它会知道我用的是什么继电器吗?同一个端口他会有2种输出????????????????????????

网友K:
我有不同意见.同一系列温度控制器有多种输出方式,如继电器触点输出、 驱动固态继电器信号输出、驱动可控硅脉冲信号输出等,而外壳可能是相同的。你那温控器上DC12V21 MA,和AC220V 3A的意思是:如果是内部继电器触点输出,那么其触点带载能力为AC220V 3A;如果是驱动固态继电器信号输出(也就是说你要外接固态继电器),那么其输出驱动信号不低于DC12V21mA。具体是哪种输出方式就要看是什么型号了。楼主不妨告知型号?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L:
DC12V 21MA

这个M到底是大写的还是小写的?
大写的M是兆,21MA=21,000,000A

网友M:
楼上搞笑吗,温度控制器内什么东西可承载如此大的电流21,000,000A,够吓人的。
风云再起 说的有理

网友L:
但是做单位用的时候M和m是很严格的区分的。如果产品上面真打了MA,我们就得考虑考虑到底有没有可能是mA,因为这种错误是不允许的。

楼主:
风云再起:我说的是欧姆龙E5CZ数字温度控制器,可能我说的不是很清楚,引起很多人的误解,这个控制器里面没有任何触点,是电路板的,1,2端是这样标明:OUT1:电压输出DC12V,21mA,REIAY输出AC220V,3A(阻性负载),我很纳闷,同一个端口既然有2种输出?它是到底输出电压是怎样的?难道我用交流220V的交流接触器也可以,用DC12V的继电器也可以?它能知道我用什么继电器?请教各位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N:
交直流通用

网友K:
1,2端是这样标明:OUT1:电压输出DC12V,21mA,REIAY输出AC220V,3A(阻性负载)
REIAY有误,应该是RELAY输出,就是继电器输出的意思.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K:
你说得很清楚,我也没有误解,解释得也该算清楚,不知楼主理解没有?另:E5CZ后面应该还有后缀的,是什么?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K:
如前所说,欧姆龙E5CZ系列温控也有多种输出方式,1、继电器输出,规格:250VAC3A(阻性负载),电气寿命100000次;2、电压输出,规格:PNP型,12VDC,21mA(带短路保护)3、电流输出,4-20mA,DC,最大负载600欧。
估计你后缀第一个字母是Q,那就是电压输出,可以驱动固态继电器。

网友O:
hele说的对

网友K:
楼上的能说下理由么?注意这是温控器,不是接触器.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P:
现在的温度控制器品种很多,你一定要看该产品的说明书.你没说你用的是哪款温度控制器,大家当然不好回答你的问题!我估计:是该款温控器的输出方式有两种:1.电流输出 直流4-20毫安 2.接点(开关量)输出.建议你还是看清楚说明书!

网友Q:
太简单易行

网友R:
这是E5CZ说明书中的章节:

网友R:
意思是说:当选择不同类型的控制输出时,可以有不同类型的输出方式。并不是说该输出端子具有多种输出特性!
    要实现另外一种输出特性,需要更换不同输出类型的温控表!

网友S:
果然是高手如云;又涨见识了;

网友T:
同意"风云再起"和"老菜鸟"的意见,通常你在买表时人家就会问输入输出要什么类型,说明书上有型号解释,你一一对应看就知道了.

网友U:
表明这个触点接交直流时最大容量.

网友H:
 阿华华: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8 19:02:00
    风云再起:我说的是欧姆龙E5CZ数字温度控制器,可能我说的不是很清楚,引起很多人的误解,这个控制器里面没有任何触点,是电路板的,1,2端是这样标明:OUT1:电压输出DC12V,21mA,REIAY输出AC220V,3A(阻性负载),

我见过欧姆龙有两种输出的,一组是输出控制电压,别一个是用一个继电器输出

网友V:
都说的有道理

网友K:
楼上的莫要和稀泥,除了俺和老菜鸟等人外,没有几个"都说的有道理"的.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W:
同意老菜鸟的说法,

网友R:
同意风云再起的说法。

网友X:
争什么,解决问题不久得了吗:)
能帮上忙就好。

网友T:
能者多劳嘛!知道得多的就教教人家,何况人家是请教呢!贵在不耻下问!各人的知识面深浅不一,意见有左理所当然,但绝不能误人子弟!

网友T:
我查过E5CZ系列的手册,不太详细.最简单的办法是通电试,你接上传感器,设置一个比常温高些的参数,此时仪表就有输出,同时面板上的"OUT"指示灯亮,表明有输出,再用万用表直流50V档测量1,2两端,如有12V电压就是直流输出型.如没有电压就用欧姆档测量,如果是通的说明是继电器输出型.事非--经过--不知难嘛!不妨试试.

网友Y:
我也是通电试一下再接线!

网友:
张见识了

网友H:
工人(电工)就是要会动手,实践出真知

网友Z:
下面引用由汪军民在 2007-3-26 22:37: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用的控制回路是直流电的话,其触点容量是电压DC12V,电流21mA(毫安),如是交流控制回路的话,其触点…
--------------------------------------------------------------------------------------------
对

网友AA:
交直流都可以!
也可能指带的继电器规格!
上图就好了!

网友AB:
俺也长知识了,以前也想当然的认为是容量的的问题,经高手指点才发现自己错了。通电试也不愧试个好办法

网友T:
实践出真知,但千万不要蛮干,应理论结合实际才能游刃有余.举个例子:前一阵去廊坊有个同事电磁炉坏了,他卸开盖看见保险烧了,就去维修点买了几个保险,可想而知,结果都烧了.后不敢在试了,我去后让帮忙检查一下.经查桥式整流和开关管均击穿.那同事对电一巧不同,但他胆比谁都大!

网友T:
12VDC通常是直接控制固态继电器,而继电器输出就可驱动接触器.

网友AC:
我想你该学习了

网友AD:
不知者无畏,最怕碰见胆大的外行修的电器,不服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