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星三角启动控制电路图

楼主(2007-03-25):
三个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组成的星三角启动控制电路图..各位高手给一个.发我邮箱也可以 fghting_qq@163.com...加我Q发给我也可以.80700012..多谢了!~^0^~~

网友A:
不是吧,这么没挑战的问题呀

网友B:
<!--图片标记1-->  回去好好学吧
有啥不懂的问哥

网友C:
;这么简单的,还要问啦

网友D:
这么简单的电路图还要问,你也太失败了,回去多看看书

网友E:
查一下资料

楼主:
草..你一生出来就会性交吗?>??日你JJ...就恨你们这种有点自大自傲聪明过头的鸟人..我是个新手请教下你们竟然被这么鄙视...草了...什么破论坛!~!

楼主:
电路图我也有..只不过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而已!~~搞成这样...切~~

楼主:
蒙毅的没有中间继电器啊..星三角转换时间太短.电弧不能完全熄灭造成短路..所以想多加个中间继电器延时点转换到三角!~

网友F:
可以用星-三角转换专用的时间继电器.

楼主:
哦..不知道JS14P是不是专用的..??

网友G:
ポ④瘋莮魜ミ:
放心好了,不会短路的,一直这样用.

网友H:
以前用CAXA学做图时画的.断电转换的.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I:
这个图形复杂

网友H:
下面引用由馒头的故事在 2007-4-1 17:13: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图形复杂

--------------------------------------------------------------------------------------------
是吗?高手,给我来个稳定断电转换的开开眼!

网友J:
星角正反转熟了,强点没问题了

网友K(2007-05-12):
时间继电器的时间怎么设置?

网友L:
上边两个图有问题:
1、Y接启动到△接运行切换过程有问题;
2、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头断开Y接后,不能又用时间常开去接通△接,切换间隔时间太短;
3、特别是下边这个图,Y接、△接没有互锁,很容易造成,Y接还没来得及彻底断开,△接已接通,造成短路跳空开!;
4、对功率大的电机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5、只能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头断开Y接,用Y接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保证一个彻底断开后另一个再接通,即要有足够的时间间隔;
6、凡是在Y接、△接切换时出现跳闸的,都是存在上述问题!!!

网友M:
有很多时候简单的问题好像越讨论越复杂,弄得我们这些新手本来还懂一点的,越听就越头大!!!

网友N:
请问上面的图是用什么画出来的,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O:
晕,看来电工也不怎么好学,那上边的图我看不懂,

网友P:
电工这行业,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网友H:
下面引用由瞎吹的在 2007-5-13 12:08:00 发表的内容:
  请问上面的图是用什么画出来的,可否指点一下?

--------------------------------------------------------------------------------------------
哦..我画那图是CAXA电子图版画的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5-13 0:19:00 发表的内容:

上边两个图有问题:
1、Y接启动到△接运行切换过程有问题;
2、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头断开Y…
--------------------------------------------------------------------------------------------
此图源引它处.据我用也时尖不短了是可靠的.
呵呵.实用中我也是加了互锁的...............
你说的情况..也许会吧.....是吗?

网友Q:
太烂了吧

网友R:
是呀是呀,有同感

网友H:
下面引用由福气机电在 2007-5-14 9:00:00 发表的内容:
  太烂了吧

--------------------------------------------------------------------------------------------
   是在说我的图吗?这样的话.呵呵.真是厉害.的人哪里都有,图虽然是我画图时画别人的,可我还要说..
   工控网毕竟不是练嘴皮子的地方..老话.是爷们的话.发个稳定断电转换的图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S:
我看这个问题就不要拿到这里来讨论吧,这个问题是每个做电工的人必须会的.这样的资料去书店不要钱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T:
楼主你这个都不熟,我建议你还是改行吧!!!!免得浪费你的时间.

网友U(2007-08-20):
     新手上路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V:
我看这个问题就不要拿到这里来讨论吧

网友W:
    电动机的起动方式已经集成华炎电子(www.huayannic.com)的起动控制器里了,它应该是最简单、方便、灵活的电动机起动控制器了。

网友X:
你要不要PLC的

网友Y:
电工最基础的典型电路,随处可见到处都育,现在什么都到论坛来问来提、很象大杂烩,最近才到电工论坛转了转,觉得有点浪费时间!

网友Z(2007-12-04):
我也想知道稳定断电转换的图是怎么样的???能发个来看看吗 ?
谢谢了 ~~~

网友AA:
谁能发个只用一个延迟触点的星三角启动控制电路图?
我想了好久没想出来。

网友AA:
考试有100个电工倒下了

网友AB:
太简单了,你还是去看看书吧

网友AC:
拿分,走人

网友AB:
楼主,星三角启动都是非常成熟的电路了,常见的就是三个交流接触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热继电器,还有一种两个交流接触器和一个时间继电器。至于那个好,根据你的实际控制电路来选了。

网友AD:
上面那个是我经常用的 我觉得先吸合星型接触器 再用其触点自锁主接触器才是安全的.

网友AE:
平仔
你看看你的电路图,sb2在这个电路图中有什么作用?

网友AF(2008-03-18):
呵呵,看电路图还真有点学问,有些问题我得好一会才看出来,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恳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AG:
平仔:1.SB1符号画错
     2.SB2没起作用
     3.KT延时触点符号画错

网友AH(2008-11-05):
拜托你以后问有深度一点的问题好吗...........我告诉你了有损我的...

网友AI:
这个电路图是可以自动控制的,也可以将SBF和SBS换成联动开关,用于手自动的切换,便于手动开关。

网友AI:
上面的图时错的,仔细研究会发现电机有一项的绕组未被接进去,所以特更正如下图:

网友AJ:
13楼常师傅的图最早出现在1992年11期《电世界》杂志上,是一种断电转换的星三角起动电路,可很好避免转换过程中发生弧光短路,只是稍为复杂了一点。

我设计了一个很好的断电转换电路,比这个简单、可靠,但我不会画图上不来。

楼上这个图是没用的,KM3如何断开?

网友AK:
呵呵 ,学习了,应该再改进一下

网友AL:
可不可以用一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AM:
电机星-三角转换!!!!!!!!!!!!!!!!!

网友AN:
这个图很简单啊,很多地方都能找到,自己做也不难!

网友AO:
我   是一个学徒   希望  能找个  像你们的  师傅 !!

网友AP:
画图要小心啊!两个图都错了。SB2那样画是没用的。

网友AQ(2009-02-04):
你能否提供100KW电机星三角形电路图,它与小功率电机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AR:
50楼的。

                  我顶

网友AS(2009-04-07):
我想知道13楼常师傅那个图KM2线圈怎么工作 ?

是不是把KM2线圈前面的KM1常闭换成KM3常闭会更合理。

网友AT(2009-08-18):
各位大老请教一下远程控制上水池控制电路.

网友AU:
    没挑战性

网友AV:
都说简单,但是没人画正确!都不要眼高手低可好!

网友AW:
怎么好久没有人了  聊了

网友AX:
这样的线路对于经常接触的工程人员来说很简单,不过,现在你找到了问题,说明你就更进了一步,希望我们通过该网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AY(2009-12-16):
用那么多材料不嫌浪费啊  2个接触器 一个时间 一个热保护不是更节约成本吗

网友AZ:
一般情况下55KW以下我都用2个交流接触器加一时间继电器进行星三角转换暂时还没碰到有跳空开的,关键看你的控制线路和负载性能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BA:
哎 电工初级的教材里面都有成熟的配线方法和原理 不知道还在这里讨论什么

网友BB:
折弯机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BC:
图纸是可以看看的  实际的话 直接用集成器方便的多 现在技术也已经比较成熟了

网友BD(2010-01-24):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机星三角转换及正反转,中间继电器线圈经常烧坏是什么原因?    求电路图一份谢谢!

网友BE(2010-02-25):
我是做配电柜的,从来不看图,只是手熟了。其实一开始也难搞懂,一个星三角我学了几个月在搞会。不要嘲笑我们,我们是笨鸟,总是要先飞的嘛!

网友BF:
看的哭笑不得.....................

网友BG(2010-03-31):
很好, 我同意

网友BH:
登录之后之后我传个图,接触器之间要有机械联锁

网友BI:
楼主  请你把你的第一个图的工作原理    有什么作用详细说一下吗   急用  谢了

网友BI:
就是星角断电转换减压启动控制电路     下一星期急用   谢了

网友BJ:
http://b37.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4_b=c3a2a94f85c53cb2c1585ca95b5830ae21095c034cceaad204c3d5a656e0f3c1226fa7773d18b0aae59af5a86bb6e84e7c0eed600159d99a0db5ecf5728770f1ae5724125a54a96d98db58c2905d60f7412c71a6&a=37&b=37

网友BK(2010-05-22):
求三个接触器、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压力继电器星三角起动的控制图                   各位给我一个,发给我的邮箱xz0852@163.com

网友BL:
都说简单但是这么多人错了,温故而知新,还是谦虚点好啊!

网友BM:
不明白为什么大伙给出的都是用气囊式时间继电器?为什么不用电子式时间继电器呢?难道你们现在还是用这种时间继电器吗?自己画的非专业,但是一直是这么用的。

网友BN(2010-08-10):
SB2没有作用呀 不过这个图 应该是最好用的。谢谢

网友BO:
控制原理图只是一个方框而以,实际制作各有千秋,星三角启动,为什么一定要瞬间切换呢?不能使一秒的廷时呢?如果用双调时继呢?至于大功率电机的星三角启动,如果在时继的基础上串入电流继电器来控制启动呢?我只是一名基层维修人员,这是我对控制电路的见解。

网友BP:
这个还要找啊书上多的是

网友BQ(2010-09-24):
平仔,技术不行呀........

网友BR:
我有直流电机75KW,修好后电流很高。
 新手上路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BS:
书上多得是!!!!!!11

网友BT:
二次线其实不难,难的是一次线,要如何把相序弄对,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知那位师傅能讲讲一次线路的原理。

网友BT:
二次线其实不难,难的是一次线,如何把相序弄对才是最重要的,有那位师傅能详细的帮我讲解一下一次线路原理呀!

网友BU(2010-11-04):
第一幅图元件符号有错

网友BV(2010-12-04):
实践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哪一个电路最可靠,就用那一个。

网友AJ:
《电世界》杂志2009年10期24页上有一个简单实用的断电转换星三角起动电路,可以说是目前(三接触器一时间继电器)设计得最简单的断电转换电路,我不会画图,望会画图的朋友把它发上来。

网友BW(2011-03-16):
如电机功率较大,要用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控制中继-再控接触器以僻免烧毁时间继电器。

网友BX:
路过

热烈啊

学习

留下脚印

在学习

不这样它不让发啊

网友BY:
  这图自己推都能推的出来,还问,实在想不出来就百度一下啊

网友BZ(2011-04-29):
不要小看星三角启动控制电路,关键在于星形结束,切换到三角形要有一个延时,50~100 ms适合。

可用专用的星三角启动时间继电器。

只用普通的时间继电器,星形接触器到三角形接触器的切换时间约10ms,如果碰上星形接触器拉弧,极有可能引起短路。

以上我的实践体验,有更多体验的高手,请分享您的体验。

网友CA:
引用 网友L:

上边两个图有问题:
1、Y接启动到△接运行切换过程有问题;
2、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头断开Y接后,不能又用时间常开去接通△接,切换间隔时间太短;
3、特别是下边这个图,Y接、△接没有互锁,很容易造成,Y接还没来得及彻底断开,△接已接通,造成短路跳空开!;
4、对功率大的电机更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5、只能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头断开Y接,用Y接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保证一个彻底断开后另一个再接通,即要有足够的时间间隔;
6、凡是在Y接、△接切换时出现跳闸的,都是存在上述问题!!!

刘老师分析得极有道理。

网友CB:
一般的电气原理图课程都有这种转换电路,建议查资料,

网友CC:
资料上的东西还是比不上实践心得,学习了

网友CD:
引用 网友L:

只能用时间继电器的常闭触头断开Y接,用Y接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保证一个彻底断开后另一个再接通,即要有足够的时间间隔;

网友CD:
引用 网友H:

仔细研究发现此图最好。1.  KM2与KM3实际上是加了联锁的。2.  KM3先吸合使它不易损坏因其容量较KM1小。3.  保证了KM2与KM3的转换间隔时间。

请大家发表看法————

网友AJ(2011-06-10):
这是我在1991年设计的,当时我也没有试验,因为没有条件,我手头连个接触器都没有。20年了,难道没有人设计出更好的?

网友CE:
我认为刘志斌说的很对。还有就是相序也的注意。弄不好也有大的问题。

网友CE:
可以参考一下。看看能用不?

网友CF:
引用 网友H:
以前用CAXA学做图时画的.断电转换的.楼主参考一下

电路是很好,就是那个时间继电器型号不好找,那个瞬动得用个中间继电器与时间继电器并联实现。

网友BS:
110的,已懂,完全正确

网友CG:
13楼的  你那个电路能行吗 短路啦

网友CH:
常师傅的图很好 只不过应该要加个中间继电器过渡 这样的时间继电器型号不好找

网友CI:
这是别人发给我的一个星三角图纸,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看看!

网友CJ:
画得不好,多谢指教!

网友CK:
刚画了副请指教,Km1是星型KM2是电源端,KM3是三角形

网友CK:
刚画了幅请指教,Km1是星型KM2是电源端,KM3是三角形

网友AJ(2011-08-08):
http://wujiangang-wjg.blog.163.com/blog/static/9856289620117722724982/

这是目前最好的星三角起动电路,谁能设计出更好的条件:三只接触器一只普通时间继电器。

网友CL:
书店里有有大把的资料,电气类书籍

网友CM:
http://wujiangang-wjg.blog.163.com/blog/static/9856289620117722724982/

这个不一定能工作:因为角接触器常闭先断开,这样时间继电器优先断电,而且瞬动常开触点处于吸合的状态,会因线圈失电先动作,这个过程时间可能比角接触器常开动作到接通时间要短,这样角接触器就不能形成自锁。把瞬动常开触点配个缓归位就能避免。

网友CN:
120的KA???是KT吧?

网友CO(2011-09-11):
--------------------------------------------------------------------------------------------
是吗?高手,给我来个稳定断电转换的开开眼!
内容的回复:

常师傅 , 你说的可是有备用电源的,当一个电源断电Le另外一个电源就自动切过去的那种吗 ?

网友CO:
--------------------------------------------------------------------------------------------
是吗?高手,给我来个稳定断电转换的开开眼!
内容的回复:

常师傅, 你说的可是有备用电源 要是正在用的电源没电了, 另一个电源可以顶上, 或者两个电源同时在线,一个没电了另外一个也可以同时带两段负载的那种

网友CP:
学习了,但不是很清楚呀,请你写的清楚一些,能有实际接线就好了,CJX2的

网友CQ:
时间长短你可以调撒!

网友CR:
是啊,我们都是新手,老哥老姐的别介意,能否发个准确简单的挂时间,中间继电器的星角接转换的图啊

网友CS(2011-11-05):
在PLC控制的星三角启动回路,最好在星形接触器断开后延迟0.2-0.5秒再接通三角形接触器,以保证电弧充分熄灭后在接通以策安全。如果是普通继电器回路则务必连锁

网友CT:
KT长期有电 不好吧

网友CU:
来看一下图纸 有没有好互相交流下

网友CV(2012-02-28):
一个中间接触器.三个交流接触器.一个延时继电器.再加一电压表一对按钮和三个指示灯.然后就是熔断体和接线端子基本完成

网友CW(2013-03-18):
引用 网友AG:
平仔:1.SB1符号画错     2.SB2没起作用     3.KT延时触点符号画错

网友CX:
建议用双中继,单中継不太保险,我09年的时候碰次到过两次单中继弧光短路引发的空开跳闸,在串接了一个中继后就再也没发生过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