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定位过程中的力矩控制?

楼主(2007-03-25):
请教:我需要用一伺服电机比如松下伺服搭配运动控制卡作一定位控制,在定位控制过程中希望对电机的力矩能根据需要随意调整,我看了松下伺服的手册,感觉如果需要力矩可调则必须工作在力矩模式下,如此则定位又会有问题,似乎两者不可得兼,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伺服在位置模式下,输出力矩取决于负载
你要调什么?

网友B:
两者确实不可得兼!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恐怕得单独添加力矩控制环节。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回复,我是做一个机械手模拟人手旋开关的动作,要求在旋开关的时候力度比较柔和,力矩可控。我今天咨询了松下伺服的技术工程师,他们说只要在驱动器上外加一个控制电压即可限定力矩的最大值,这样就可以满足力矩可控的目的了。
     请问波恩:您所说的单独添加力矩控制环节是否是用类似方法?

网友B:
我所说的不是松下技术工程师的意思,要复杂许多,其实如果松下伺服的力矩限制可以实时起效的话,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相当于可以根据实际位置不同或运行状态,实时调整力矩限制,以达到随时控制力矩的目的。其实这里面可做的文章挺多,可以充分调动运控卡的功能和个人智慧。试试吧,有了结果别忘了回帖通报。

网友A:
内部参数也可以限制啊

网友B:
楼主是要求“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吗?多数伺服改内部参数恐怕没有那么方便,如果是内部指令倒可以考虑。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其实我对力矩的调整倒不是一定要强调实时性,只要在每一个运动周期之前能改变力矩即可,即我在设置好力矩后,在运动过程中是不需要再改变了,但是用户要求这个力矩参数一定能在软件操作界面上可以设置,所以修改驱动器参数的方法客户是不会接受的,我初步打算用一片D/A卡来控制力矩。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C:
虽然没有试过,松下既然把限制力矩作为外部输入信号来设计,应该实时性不会太差。

网友A:
如果要用内部参数,只能通过通讯来解决了
模拟量控制相对就简单些了

两位斑竹,我说的对否?

网友B:
大家说得似乎都没有错!呵呵!

网友D:
我现在在做的一个项目也是需要同时控制位置和转矩,都需要实时性,不知道楼主做出来的效果怎么样?可以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E:
可以同时做到的,我用的是indradrive, 位置环主控,到一定的位置,改成力矩控制, 向前走。

网友B(2007-04-25):
"indradrive"好高级的说!

“位置环主控,到一定的位置,改成力矩控制”,采用多数伺服都可以实现此功能,只是恐怕与楼主的需求未必一致。

网友D:
请教一下波恩,“两者确实不可得兼!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恐怕得单独添加力矩控制环节。”
位置控制模式下添加力矩环的话,如何将力矩环的运算结果输入到驱动器?位置控制模式好像无法输入模拟电压。难道自己做驱动器吗 ?谢谢!

网友B:
to "6010":显然你没有仔细阅读上下文,我说那句话的意思是,用一个伺服完成位置控制,另一个通过辅助机构做力矩或张力控制。不过,该做法花费较高。

另,“位置控制模式下添加力矩环”描述过于笼统,要么再描述清楚一点,要么自己仔细阅读本帖上下文,结合自己的运动和控制需求,看看帖子中建议的方法哪个更适用于你的项目。

网友D:
“可以同时做到的,我用的是indradrive, 位置环主控,到一定的位置,改成力矩控制, 向前走。”控制模式切换时电机是处于自由状态的,如何保证电机在切换到转矩模式时还保持在“一定位置”?

网友B:
“控制模式切换时电机是处于自由状态”也对,也未必全对,伺服的运行中模式切换往往在算法和策略上已有所考虑,各厂家的具体做法可能有差异,但目标基本是一致的,不失控,平滑过渡是基本要求。

另外,既然运动目标是位控下到位后转为力矩控制,那么到位之后的位置保持,尤其是位置保持的精确性很可能就不再是被关注的焦点了。所以说首先应该明确运动需求,有些事很难两全。

网友C:
"如何保证电机在切换到转矩模式时还保持在“一定位置”?"
原则上,无法保证。

网友D:
谢谢两位版主

网友F(2008-10-16):
请教一下各位,交流伺服电机在位置控制模式下,然后再转矩限制,那么转矩可以控制吗?或者用位置/转矩控制方式,能够精确控制转矩吗?进而准确控制力的大小。谢谢

网友B:
多数伺服的转矩限制环节是参数控制的,而不是指令控制,因此操作较慢。也有通过模拟口限制转矩的,精度如何没有经验。

所谓的“位置/转矩控制方式”当指模式切换,只要有效地切换到转矩模式下,转矩自然可控,安川给出的转矩控制精度为1%,其它的日系伺服应该也不会更好。欧系伺服这个指标不详。

网友G:
晕!电机在零速状态下,要保持一个定向的转矩怎样才能实现啊

网友F:
给转矩限制那个口输入正/负电压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对于伺服电机而言,很容易,这也是速度环的基本特性之一。

网友F:
请问一下,转矩控制和位置控制有没有联系呢?如果位置控制是限定一个位置,是不是电机就不向前运动了呢,那么做直线驱动时,由于位置没变,不论力矩有多大,所产生的力就没变化呢?

网友B:
力和力矩对于一个运动过程而言,只决定运动的趋势,因而无论定位与否,只要抗力存在,驱动力就必然存在。

网友F:
哦,那为什么我的转矩限制的电压已经增加了,但是我用传感器测量出来的直线方向的力却没有变化呢,按理说转矩限制电压增大,进而转矩增大,通过丝杆螺母传递直线方向的力也会增加,但是我测量结果没有变化。

所以,我认为转矩增大,丝杆螺母的运动趋势加强,但是此时是由于伺服电机没有收到脉冲信号,导致它的旋转位移量为0,即位置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没有旋转),除非转矩增加到一定程度能够引起丝杆螺母转动,使之在直线方向有位移,这是直线方向所产生的力肯定会增大,但是转矩增大能引起丝杆螺母转动吗?在没有脉冲信号的前提下?

网友B:
这需要看系统的动作顺序,如果已然定位了,且没有位置偏差,或者偏差甚小,则力矩也很难达到限制水平。

网友H:
一般伺服系统在不运转时,传动轴类似与被刹车刹死,那个刹车力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大小又是怎么调整的?

网友B:
如果是指定位态,而定位力是伺服驱动器动态自动调整的,是对负载力矩的动态抗力。

网友I(2010-10-27):
引用 网友E:
可以同时做到的,我用的是indradrive, 位置环主控,到一定的位置,改成力矩控制, 向前走。

那这个切换是在什么情况下切换的呢?对到达的位置会不会产生影响?谢谢

网友J(2011-12-30):
我的一个项目要求刚好相反,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J:
我的控制方式刚好相反。 以力矩模式撞到墙上去(墙的位置可能有变化),当力矩增大到一定量,则判定为已经到位,然后切换到位置模式,以刚才的位置为0点,向一个方向走一量的脉冲,用于定长控制。 我应该如何处理,请兄弟们指点。。!!!谢谢

网友B:
以力矩模式撞到墙上,力矩不会继续增大的。

网友J:
力矩模式没办法设置智力超标的输出吗?

网友K(2012-06-25):
对:刘岩利关于虽然没有试过,松下既然把限制力矩作为外部输入信号来设计,应该实时性不会太差。 内容的回复:

我也在做这样的项目,但是发现测出来的数据拨动很大,我在做是螺丝旋紧的设备,老大,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K:
对:mountain关于谢谢楼上各位大侠,其实我对力矩的调整倒不是一定要强调实时性,只要在每一个运动周期之前能改变力矩即可,即我在设置好力矩后,在运动过程中是不需要再改变了,但是用户要求这个力矩参数一定能在软件操作界面上可以设置,所以修改驱动器参数的方法客户是不会接受的,我初步打算用一片D/A卡来控制力矩。   再次谢谢大家! 内容的回复:

老大,你这样模拟量控制精度够吗,每次停机后,所测出的数据和你设定的相符吗,你是怎么解决的啊,我找不到方法啊!闷掉了!

网友L:
楼上莫非考虑到实际转矩进行控制?通过模拟量可以对电机输出转矩进行控制.但是对于通过机械环节之后得到的实际转矩是有差距的. 如果对于实际转矩有要求,基本上都要考虑转矩全闭环的功能.

网友M:
请教:如果用力矩方式启动  在切换到位置模式  停在一定的位置上

在力矩模式时 如果没有到停的位置   力矩可不可以自动增加

需要什么样的设备   整个过程 20ms

请指教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请教:如果用力矩方式启动  在切换到位置模式  停在一定的位置上   在力矩模式时 如果没有到停的位置   力矩可不可以自动增加  需要什么样的设备   整个过程 20ms请指教

我们parker的伺服驱动器可以实现该功能.内部可编程,力矩设定值是一个参数,可以根据要求设定.力矩/位置模式可以根据需求用程序切换.

此外,具有转矩全闭环功能.

网友M:
 能提供具体的型号 和说明书吗

谢了

网友C:
“在力矩模式时 如果没有到停的位置   力矩可不可以自动增加”

如果力矩不受控制而自动增加,这还算是什么力矩模式。

网友M:
这里是需要一个编程处理的意思

新手

伺服 速度或位置模式下   力矩是可以自动增加的

力矩模式下  以位置做参考  这样会不会是个  位置和力矩环   没有速度环的控制

希望是一定的力前进 不希望匀速前进

力矩是给定的力,给定可以是可控的给定,而不像位置或速度模式下自动增加力矩

我是在变频器的基础上理解 的  还请指教

感谢回答

网友N(2012-08-08):
我觉得应该是进行力矩限制,也就是说在速度或者位置模式下,限制伺服输出的最大力矩,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一般伺服都有相应的模拟量输入作为力矩限制参考量。

网友O:
位置模式下调力矩对位置控制是有明显影响的,特别是力矩调低的时候,位置跟踪误差加大,甚至超差。这种用法只能靠力矩限制来实现。

网友P(2017-02-28):
我公司专业做伺服电机转矩模式,应用行业有螺丝机设备,手表锁底机设备,手机测试扭力设备,等等一系列关于扭力测试方面产品都能做到,性能稳定,精度0.01-0.05N/

内置特定:无需接收外部任何信号(如控制器 PLC  模拟量模块)驱动器内部自己供给,转速,转矩可在动态或静态情况下任意改变,可显示数据.

我们还分有两种模式,一种一段速,另一种是二段速,前一种适合用于转矩测试方面的客户,一套伺服+触摸屏基本可以完成,所需的检测动作,后者更适合用于螺丝机,可以更有效的保护螺丝的同时,打螺丝精准度更高!

期待您的合作,让我们与您携手共创双赢…………

西南华尹-吕小姐   座机0755-23777043   13537188392  QQ: 1276284677

网友Q(2021-04-23):
引用 网友E:
可以同时做到的,我用的是indradrive, 位置环主控,到一定的位置,改成力矩控制, 向前走。...



用力矩模式做完动作,退回来要回到原来的精确位置怎么办,这时候的位置模式还准确吗,这其中走过一段力矩模式,位置变化了吧

网友C:
位置肯定变了,但是伺服hi有编码器的,可以随时读出当前位置。